怎么能完全卸除虚拟机系统呢?

楼主(2013-01-03):
RT,是直接删除系统安装的文件夹么?我以前都是这样弄的,不知道对不对?

在网上下了一个软件,不知道有什么用?高手看看:

这个软件有啥用??

楼主:
百度了一下,这个软件好像是完全卸载虚拟机软件的,那虚拟机里面安装的系统如何删掉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百度了一下,这个软件好像是完全卸载虚拟机软件的,那虚拟机里面安装的系统如何删掉呢?? ...

格式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格式化...

我的盘里面还有其他软件呢,不能格式化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盘里面还有其他软件呢,不能格式化

我就直接格式化了,东西都重装了,装完之后记得备份。

网友:
印象中要搞一下注册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直接格式化了,东西都重装了,装完之后记得备份。

格式化太费事了,我那个盘里面安装了不少软件呢

网友B:
你是要卸载虚拟机软件还是删除虚拟出来的系统?删除虚拟出来的系统的话就直接删掉文件夹就可以了,卸载虚拟机软件的话就在控制面板的添加删除程序里面卸载,如果是绿色版的话,控制面板里面会没有,要在安装目录里面找卸载的批处理或其它卸载的可执行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要卸载虚拟机软件还是删除虚拟出来的系统?删除虚拟出来的系统的话就直接删掉文件夹就可以了,卸载虚拟 ...

前面有说是系统,我以前也是直接删除文件夹的,不知道这样对硬盘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