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2 显示串口发送字符串不能停止

楼主(2013-01-03):
请教高手
正在学习C8051F320 串口通讯及1602 显示,准备通过串口送8位字符到单片机并在1602 上显示出来,目前能显示,但发现有2个奇怪的现象(100%相信是我程序的问题而不是单片机本身故障)。
1. 串口发送字符串给单片机后,发现单片机一直在循环,没能实现我要的接收完停止功能。
2. 通过串口助手发送8个字符如果第一个字符不为空的话,1602上显示的字符会错位,如发送“12345678”,显示有可能是"12345678","23456781","345678912"等等。
  如果将发送数据改为“ 1234567”,则显示数据每次都是“ 1234567”

主程序如下,我怀疑还是中断及main函数有可能没有处理好,但一直苦于没有找到原因。。。。。。

//---------------------------------------------------------------------------------
//        功能:1602上显示RS232传输过来的字符信息
//
//---------------------------------------------------------------------------------
#include "Uart.h"
#include "1602Driver.h"
#include <C8051F320.H>
//=================================================================================
//                                     全局变量
//=================================================================================
unsigned char UART0_RX;
unsigned char FLAG_RX;
unsigned char UART0_Buffer[8], *q, com_dat;
//------------------------------------------------------------------------------------------
//=================================================================================
//                                   内部函数定义
//=================================================================================
//---------------------------------------------------
//函数功能:设置系统时钟
//---------------------------------------------------
void SYSCLK_Init ()
{
OSCICN = 0x83;
}

//---------------------------------------------------
//函数功能:UART0中断服务程序
//---------------------------------------------------
void UART0_ISR (void) interrupt 4
{
  EA=0;
  if(RI0)
    {
      UART0_Buffer[com_dat] = SBUF0;    //把从串口读出的字符存到数组
      RI0=0;
      com_dat++;
    }
  if(com_dat==8)
    {
          FLAG_RX=1;                              //字符串长度为8个字符,接收完成后开始显示
        }
  EA=1;
}

//------------------------------------------------------------------------------------------
//=================================================================================
//                                   主函数定义
//=================================================================================
void main()
{
char tishi[]={"Please TX String\n"};
com_dat = 0;
FLAG_RX=0;

PCA0MD &= ~0x40;  //关狗

SYSCLK_Init();
LCD1602_Port_Init();
openBL();
LCD_init();
LCD_clear();
Uart0Init();
ES0=1;            //允许UART0中断
EA=1;

Uart0SendString(tishi);

while(1)
   {
     if(FLAG_RX==1);
       {
         LCD_clear();
         q=UART0_Buffer;
         LCD_write_str(0,0,q);            //1602 显示串口接收字符串
         Uart0SendString(q);                //同步将字符串再回传给串口
                 FLAG_RX=0;
       }
   }
}

网友:
com_dat 记得要清零。
  if(com_dat==8)
    {
          FLAG_RX=1;                              //字符串长度为8个字符,接收完成后开始显示
  }
修改为:
  if(com_dat==8)
    {
          com_dat = 0;
          FLAG_RX=1;                              //字符串长度为8个字符,接收完成后开始显示
  }
试试看有没有效果。

楼主:
//---------------------------------------------------
//函数功能:UART0中断服务程序
//---------------------------------------------------
void UART0_ISR (void) interrupt 4
{
  EA=0;
  if(RI0)
    {
      UART0_Buffer[com_dat] = SBUF0;    //把从串口读出的字符存到数组
      RI0=0;
      com_dat++;
    }
  if(com_dat==8)
    {
          com_dat=0;
          FLAG_RX=1;                              //字符串长度为8个字符,接收完成后开始显示
        }
  EA=1;
}

//------------------------------------------------------------------------------------------
//=================================================================================
//                                   主函数定义
//=================================================================================
void main()
{
char tishi[]={"Please TX String\n"};
com_dat = 0;
FLAG_RX=0;

PCA0MD &= ~0x40;  //关狗

SYSCLK_Init();
LCD1602_Port_Init();
openBL();
LCD_init();
LCD_clear();
Uart0Init();
ES0=1;            //允许UART0中断
EA=1;

Uart0SendString(tishi);

while(1)
   {
     if(FLAG_RX==1);
       {
         LCD_clear();
         q=UART0_Buffer;
         LCD_write_str(0,0,q);            //1602 显示串口接收字符串
         Uart0SendString(q);                //同步将字符串再回传给串口
                 FLAG_RX=0;
                 com_dat=0;
       }
   }
}

在中断及MAIN中均添加com_dat 清零,但依然循环不停

网友:
中断服务写得不对。
因为发送时,com_dat也被加了,试试:
void UART0_ISR (void) interrupt 4
{
  EA=0;
  if(RI0)
    {
      UART0_Buffer[com_dat] = SBUF0;    //把从串口读出的字符存到数组
      RI0=0;
      com_dat++;
  if(com_dat==8)
    {
          FLAG_RX=1;                              //字符串长度为8个字符,接收完成后开始显示
        }
void UART0_ISR (void) interrupt 4
{
  EA=0;
  if(RI0)
    {
      UART0_Buffer[com_dat] = SBUF0;    //把从串口读出的字符存到数组
      RI0=0;
      com_dat++;
    }
  if(com_dat==8)
    {
          FLAG_RX=1;                              //字符串长度为8个字符,接收完成后开始显示
        }
}
  EA=1;
}  EA=1;
}

楼主:
楼上讲的有道理,原程序确实在发送时也执行com_dat复位,已经将中断服务改成下面新的结构
不过奇怪的是程序更新后串口接收及LCD1602 还是一直在高速循环刷新,甚至我将主程序中Uart0SendString(q)屏蔽,1602 也能看到数据在高速变化,奇了怪了

//---------------------------------------------------
//函数功能:UART0中断服务程序
//---------------------------------------------------
void UART0_ISR (void) interrupt 4
{
  EA=0;
  if(RI0)
    {
      UART0_Buffer[com_dat] = SBUF0;    //把从串口读出的字符存到数组
    RI0=0;
      com_dat++;
      if(com_dat==8)
        {
          com_dat=0;
          FLAG_RX=1;                              //字符串长度为8个字符,接收完成后开始显示
       }
    }
  EA=1;
}

网友:
估计剧新后,没有清零 FLAG_RX

楼主:
感觉上就是FLAG_RX一直是1,否则是不可能产生1602 高速刷新的,但奇怪的是main 程序只要是1602显示完一次字符串后就复位FLAG_RX了。

while(1)
   {
     if(FLAG_RX==1);
       {
         LCD_clear();
         q=UART0_Buffer;
         LCD_write_str(0,0,q);            //1602 显示串口接收字符串
         Uart0SendString(q);                //同步将字符串再回传给串口
                 FLAG_RX=0;
                 com_dat=0;
       }
   }
}

网友:
1602刷新速度很慢,是不是从计算机发送数据的重复速度太快?

楼主:
如图,就用串口送了1个字符串,哎

网友:
那估计就是你1602的驱动有问题了。

楼主:
感觉不应该是1602驱动的问题,因为Uart0SendString(q)也一直在上传,没有停止
或大家是否有验证过RS232在1602上显示的验证过的程序。。。。。。

网友:
你在12345678后面加个回车符试一下可以吗

楼主:
报告各位,问题已经找到,if(FLAG_RX==1)后多了个“;”,去掉后就正常了,谢谢楼上各位。

while(1)
   {
     if(FLAG_RX==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