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phi串口接收数据有错误

楼主(2013-01-03):
本人想利用delphi接收单片机采样得到的数据,然后进行绘图。但是根据delphi接收的数据发现几个问题,由于刚开始接触所以询问下阿莫论坛的各位坛友了:
问题1:定时器定时不准,timer1.Interval:=125;  定时125或是250的时候记录的定时时间是比较准确的;但是改用100或其他数据时候,定时的时间出现偏差;
问题2:delphi记录的数据,一个数据重复几次,之后该出现的数据连续丢失几个,该现象一直都是这样;比如:102  102  102  105  105  105  105   107  107  107  ...
希望大家能帮个忙,这个元旦都在调试这个程序,实在是没有招了我,具体的delphi程序如下:
unit Unit1;

interface

uses
  Windows, Messages, SysUtils, Variants, Classes, Graphics, Controls, Forms,
  Dialogs, StdCtrls, Buttons, TeEngine, Series, ExtCtrls, TeeProcs, Chart,
  SPComm,DateUtils,math, ComCtrls;

type
  TForm1 = class(TForm)
    Button1: TButton;
    Chart1: TChart;
    Label1: TLabel;
    Series1: TFastLineSeries;
    BitBtn1: TBitBtn;
    Edit1: TEdit;
    Label2: TLabel;
    Timer1: TTimer;
    BitBtn2: TBitBtn;
    Shape1: TShape;
    Label3: TLabel;
    Label4: TLabel;
    UpDown1: TUpDown;
    Label7: TLabel;
    Edit2: TEdit;
    Comm1: TComm;
    Label9: TLabel;
    Label10: TLabel;
    ComboBox2: TComboBox;
    Label11: TLabel;
    Edit4: TEdit;
    Label12: TLabel;
    Edit5: TEdit;
    ComboBox1: TComboBox;
    Edit3: TEdit;
    Edit6: TEdit;
    Button2: TButton;
    Label5: TLabel;
    Label6: TLabel;
    Series2: TFastLineSeries;
    procedure Button1Click(Sender: TObject);
    procedure FormCreate(Sender: TObject);
    procedure BitBtn1Click(Sender: TObject);
    procedure Comm1ReceiveData(Sender: TObject; Buffer: Pointer;
      BufferLength: Word);
    procedure Timer1Timer(Sender: TObject);
    procedure BitBtn2Click(Sender: TObject);
    procedure UpDown1Changing(Sender: TObject; var AllowChange: Boolean);
    procedure Edit4Change(Sender: TObject);
    procedure ComboBox2Change(Sender: TObject);
    procedure ComboBox1Change(Sender: TObject);
    procedure Button2Click(Sender: TObject);

  private
    { Private declarations }
  public
    { Public declarations }
  end;

var
  Form1: TForm1;

implementation
var //设置全局变量
  starttime:TDatetime;
   starttime1:TDatetime;
  filename:string;
  picturename:string;
  xuhao:integer;
  real_bxz:double;
//  real_hw:double;
  //real_dl:double;
  real_time:double;
  bottom_adj:integer;
  Inadata:Integer;
  zt:integer=0;
{$R *.dfm}

procedure TForm1.Button1Click(Sender: TObject);  //过程

//var
  //temp:array[0..3] of byte;

begin
  Comm1.StartComm;
  timer1.Enabled:=true;
  starttime:=now();    //
  edit3.Text:=datetimetostr(now);   //显示程序开始的日期和时间
  //edit3.Text:=timetostr(now());  // 显示程序的开始时间
  Inadata:=StrToint(Edit4.Text);  //接受输入的初始值
  filename:=extractfiledir(Application.ExeName)+'\data'+'\'+edit1.Text+'.txt';  //创建txt文件
  picturename:=extractfiledir(Application.ExeName)+'\data'+'\'+edit1.Text+'_'+inttostr(xuhao)+'.bmp';
//创建照片
end;
//初始化对应的程序
procedure TForm1.FormCreate(Sender: TObject);
begin
  chart1.LeftAxis.Automatic:=false;   //设置左边不自动变化长短
  chart1.BottomAxis.Automatic:=false; //设置底部不自动变化长短
  chart1.LeftAxis.Maximum:=400;  //量程为400
  chart1.LeftAxis.Minimum:=0;
  //chart1.RightAxis.Automatic:=false;
  //chart1.RightAxis.Maximum:=40;
  //chart1.RightAxis.Minimum:=0;
  //chart1.BottomAxis.Automatic:=false;
  chart1.BottomAxis.Maximum:=10; //底部最大值10,也就是为10s时间
  chart1.BottomAxis.Minimum:=0; //底部最小值0;
  series1.Clear;  //曲线1清除
  series2.Clear;  //曲线2清除
  timer1.Enabled:=false; //定时器1不使能
  timer1.Interval:=125;  //定时器1每隔0.125s触发一次
  xuhao:=1;
  try
   // EnumcomPorts(ComboBOX1.Items);
    Comm1.stopComm;
    ComboBOX1.ItemIndex:=0;
    Form1.Comm1.CommName:=ComboBox1.Text;//默认'COM1';
    ComboBOX2.ItemIndex:=3;              //默认波特率9600
    Form1.Comm1.BaudRate:=StrToInt(ComboBox2.Text);//9600;
    Comm1.ByteSize:=_8;
    Comm1.StopBits:=_1;
    Comm1.ParityCheck:=false;
    Comm1.Parity:=none;
    sleep(1); //SLEEP是停止工作的意思 SLEEP(1000)就是停止1秒
  except
    showmessage('信号处理器串口打开异常');
    exit;//退出程序
  end;
  real_bxz:=0;
// real_hw:=0;
  real_time:=0;
  bottom_adj:=0;
end;
//退出按钮
procedure TForm1.BitBtn1Click(Sender: TObject);
begin
  Comm1.stopComm;
  comm1.Free;
  timer1.Enabled:=false;
  sleep(2);
  close;
end;

procedure TForm1.Comm1ReceiveData(Sender: TObject; Buffer: Pointer;
  BufferLength: Word);
var
   i:integer;
   rece_array:array[0..20]of byte;
   data_array:array[0..1] of byte;
begin
  //starttime:=now();
  sleep(2);
  move(buffer^,rece_array,bufferlength);
  if (bufferlength=2)  then //信号处理器
  begin
    for i:=0 to (bufferlength-1) do
    begin
      data_array[i]:=rece_array[i];
    end;
    real_bxz:=(data_array[0]*256+data_array[1])/1.0;
    //series1.Addxy(real_time,real_bxz);
   // Edit2.Text:=FloatToStr(real_bxz);
   // real_bxz:=data_array[0]/1.0;
    { real_time:=roundto(secondspan(now,starttime),-3);//四舍五入,保留三位小数

    // 画图
  if real_time>100 then
  begin
    chart1.BottomAxis.Maximum:=real_time+100; //满图之后,开始左移
  end;
  series1.Addxy(real_time,real_bxz);
   starttime1:=now();
     edit6.Text:=timetostr(starttime1);  }
    //real_hw:=(data_array[5]*256+data_array[4])/10.0;
  end;
end;
//定时器1设置
procedure TForm1.Timer1Timer(Sender: TObject);
var
   txtfile:textfile;
begin
  Timer1.Enabled:=false;
  real_time:=roundto(secondspan(now,starttime),-3);//四舍五入,保留三位小数
    // 画图
  if real_time>10 then  // 当时间大于10s
  begin
    chart1.BottomAxis.Maximum:=real_time+10; //满图之后,开始左移
    //chart1.BottomAxis.Minimum:=real_time-5;
  end;

  edit2.Text:=floattostr(roundto(real_bxz,-1));
  series1.Addxy(real_time,real_bxz);
   starttime1:=now();
     edit6.Text:=datetimetostr(starttime1);
  series2.Addxy(real_time,Inadata);
// edit3.Text:=floattostr(roundto(real_hw,-1));
  // 保存为TXT
  if not FileExists(filename) then
   begin
    AssignFile(TxtFile,filename);
    rewrite(TxtFile);
    //try ... finally 的作用在于:如果出错误了,不管前面的错误如果,
    //都将执行finally块的代码,这样代码可能更健壮
    try
      Writeln(TxtFile,'时间      表显值');
    finally
      closefile(txtfile);
   end;
  end
  else
  begin
   //try ... finally 的作用在于:如果出错误了,不管前面的错误如果,
   //都将执行finally块的代码,这样代码可能更健壮
    try
      assignfile(txtfile,filename);
      Append(txtfile);  //打开存在的文件并把文件指针定位在文件尾
      writeln(txtfile,format('%.3f',[real_time])+'   '+format('%.1f',[real_bxz]));
    finally
      closefile(txtfile);
    end;
  end;
   Timer1.Enabled:=true;
end;

procedure TForm1.BitBtn2Click(Sender: TObject);
begin
  BitBtn2.Enabled:=false;
  chart1.SaveToBitmapFile(picturename);
  xuhao:=xuhao+1;
  picturename:=extractfiledir(Application.ExeName)+'\data'+'\'+edit1.Text+'_'+inttostr(xuhao)+'.bmp';
  BitBtn2.Enabled:=true;
end;

procedure TForm1.UpDown1Changing(Sender: TObject;
  var AllowChange: Boolean);
begin
  bottom_adj:=UpDown1.Position*10;
  if bottom_adj<(real_time-10) then
  begin
    chart1.BottomAxis.Minimum:=bottom_adj;
  end;
end;

procedure TForm1.Edit4Change(Sender: TObject);
begin
//real_dl:=StrToFloat(Edit4.Text);
end;

procedure TForm1.ComboBox2Change(Sender: TObject);
var
  BaudRate: Integer;
begin
  if ComboBox2.Text = 'Custom' then
  begin
    ComboBox2.Style := csDropDown;
    ComboBox2.SetFocus;
   // unit1.Form1.Button2.Enabled := false;
  end
  else
  begin
    if ComboBox2.ItemIndex > 0 then
      ComboBox2.Style := csDropDownList;
      //下面是自定义波特率的
    if TryStrToInt(ComboBox2.Text, BaudRate) then
    begin
     Form1.Comm1.BaudRate := BaudRate;
     //Form1.Button2.Enabled := true;
    end
    else
    // unit1.Form1.Button2.Enabled := false;
  end;
end;

procedure TForm1.ComboBox1Change(Sender: TObject);
begin
Form1.Comm1.CommName := '//./'+ComboBox1.Text;

end;
//暂停程序
procedure TForm1.Button2Click(Sender: TObject);
begin
zt:=zt+1;
if zt Mod 2=1 then
   begin
   sleep(5000);
   end;
end;
end.

网友A:
学VC的飘过 曾经想学D语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VC的飘过 曾经想学D语言

呵呵,据说VC难学些,所以就学DELPHI了...不过相信很多东西都是相通的...

网友A:
因为会C所以 学C++就容易 VC就顺水推舟了  对PASCAL的概念 还不是很明白 好像和C差不多 只是关键字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会C所以 学C++就容易 VC就顺水推舟了  对PASCAL的概念 还不是很明白 好像和C差不多 只是关键字不一样  ...

是么...我一直都是用的C,用了3年吧...那看来下次的该学C++了...

网友A:
应该还有人在用 找找QQ群 或是论坛 也算是非主流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还有人在用 找找QQ群 或是论坛 也算是非主流 了

嗯,主要是我刚开始学。所以对线程什么的不懂!等我在看看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