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ithub上4个IO扫12键方法,可测任意组合键,不懂示意图附猜想

楼主(2013-01-04):
项目说明
This is a small example to show how to decode a
12-button matrix using only 4 I/O pins of a microcontroller.
One key consists of a switch and a diode.
All combination of simultaneously pressed keys can be decoded.

项目地址
https://github.com/vogelchr/avr-matrix

电路+扫描方法
二楼有相关代码

请不要看我的下面猜想电路图,以免先入为主,如果你能想出示意图具体所指电路,请分享,谢谢。

我的猜想图

但貌似这是不能检测任意组合键,留意下图

假如同时按下的键是 红+黑,在第二轮扫描,由于粉红色通路,会出现误判,效果就像把 蓝 键也按下一样。

还有,我感觉上面的源码第71行,应该是
c >>= (KBD_P0-1);

不知道是不他写错。

网友:
#ifndef _MATRIX2_H_
#define _MATRIX2_H_
#include <stdint.h>
/* see drawing in matrix2.c */
/* bits set in return of matrix2_scan for   the indicated buttons */
#define MATRIX2_A   0x2000
#define MATRIX2_B   0x4000
#define MATRIX2_C   0x8000
#define MATRIX2_D   0x0100
#define MATRIX2_E   0x0400
#define MATRIX2_F   0x0800
#define MATRIX2_G   0x0010
#define MATRIX2_H   0x0020
#define MATRIX2_I   0x0080
#define MATRIX2_J   0x0001
#define MATRIX2_K   0x0002
#define MATRIX2_L   0x0004
uint16_t
extern matrix2_scan(void);
#endif

#include "matrix2.h"
#include <avr/io.h>
#define KBD_PORT    PORTC
#define KBD_PIN     PINC
#define KBD_DDR     DDRC
#define KBD_P0      1
#define KBD_MASK    (_BV(KBD_P0)|_BV(KBD_P0+1)|_BV(KBD_P0+2)|_BV(KBD_P0+3))
/* This function is scanning a key matrix connected to four IO ports
* in the following way: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       |b       |c
*   (P0)----|-|-|-+---|--------X--------X--------X
*           | | |     |d       |        |e       |f
*   (P1)----|-|-+-----X--------|--------X--------X
*           | |       |g       |h       |        |i
*   (P2)----|-+-------X--------X--------|--------X
*           |         |j       |k       |l
*   (P3)----+---------X--------X--------X
*
*   The keys are marked by X, they consist of a push
*   button and a diode,e.g.:
*
*         (b)
*          |                           _|_
*    (a)---X--- is equivalent to (a)---o o--|<|--(b)
*          |
*
*   The port bits have to be consecutive, starting at
*   the bit number KBD_P0, the port has to be adjusted
*   in the defines above, e.g. for port C1..C4 define
*   KBD_PIN to be PINC, KBD_DDR to be DDRC, KBD_PORT to
*   be KBD_PORTC and KBD_P0 to be 1.
*
*   The return value of this function will be a 16bit word
*   with 12 bits corresponding to the indicated key
*   locations, 4 bits are constantly 0:
*
*
*/
uint16_t
matrix2_scan(void){
        uint16_t ret=0;
        uint8_t bit=_BV(KBD_P0);
        uint8_t c;
        do {
                ret <<= 4;
                KBD_PORT = ((KBD_PORT |  KBD_MASK  ) & (~bit));
                KBD_DDR  = ((KBD_DDR  & (~KBD_MASK)) |   bit );
                /* the internal pullups are too weak for my
                   slow diodes, therefore I wait for an awfully
                   long time! Check on the 'scope' for yourself. */
                c=0;
                while(--c)
                        __asm__("nop;\n");
                c = KBD_PIN; /* get input bits, 0 means key pressed */
                c  |= bit;       /* mask out current column */
                c >>= KBD_P0;    /* shift bits to 0..3 */
                c   = ~c & 0x0f; /* pressed buttons are 1 */
                ret |= c;
                if( bit == _BV(KBD_P0+3) )
                        break;
                bit <<= 1;
        } while(1);
        return ret;
}

#include <avr/io.h>
#include <avr/pgmspace.h>
#include "matrixtest.c"
/* put one single byte out onto the serial port */
static void
putserial(unsigned char c){
        /* wait for Uart DataRegister to become Empty (UDRE) */
        while(!(UCSR0A & _BV(UDRE0)));
        UDR0 = c;
}
/* convert 0..9,10..15 to '0'..'9','A'..'F' */
static unsigned char
nibble_to_char(unsigned char c){
        c &= 0x0f;
        if(c>=10)
                c+= ('A'-'0'-10);
        return c+'0';
}
static void
putnibble(unsigned char c){
        putserial(nibble_to_char(c));
}
static void
puthexword(uint16_t v){
        putnibble((v>>12)&0x0f);
        putnibble((v>> 8)&0x0f);
        putnibble((v>> 4)&0x0f);
        putnibble( v     &0x0f);
}
/* this wastes memory, but the M328 is completely   empty anyway... */
struct keynames {
        uint16_t v;
        char name;
} keynames[]={
        { MATRIX2_A, 'A' },
        { MATRIX2_B, 'B' },
        { MATRIX2_C, 'C' },
        { MATRIX2_D, 'D' },
        { MATRIX2_E, 'E' },
        { MATRIX2_F, 'F' },
        { MATRIX2_G, 'G' },
        { MATRIX2_H, 'H' },
        { MATRIX2_I, 'I' },
        { MATRIX2_J, 'J' },
        { MATRIX2_K, 'K' },
        { MATRIX2_L, 'L' }
};
int
main(void){
        uint16_t ctr;
        uint16_t oldkeys,newkeys;
        int i;        UBRR0 = 103; /* 9k6 bps @ 16 MHz */
        UCSR0B = _BV(RXEN0)|_BV(TXEN0);
        UCSR0C = _BV(UCSZ01)|_BV(UCSZ00);
        for(;;){
                newkeys = matrix2_scan();
                if(newkeys != oldkeys){
                        ctr=255;
                }
                oldkeys = newkeys;
                if(ctr)
                        ctr--;
                if(ctr==1){
                        putserial('\r');
                        putserial('\n');
                        puthexword(newkeys);
                        putserial(' ');
                        for(i=0;i<12;i++){
                                if(newkeys & keynames[i].v)
                                        putserial(keynames[i].name);
                                else
                                        putserial('-');
                                putserial(' ');
                        }
                }
        }
}

This is a small example to show how to decode a
12-button matrix using only 4 I/O pins of a microcontroller.
One key consists of a switch and a diode.
All combination of simultaneously pressed keys can be decoded.
The example compiles for an Arduino duemilanove, as is it's using
the signals marked as Analog 1..Analog 4 (PortC1..4).
Simple test shows the following output on ttyUSB0@9600 bps:
+------ output of the matrix_scan function
|
|   +-- "Human readable" key numbers
|   |
V   V

2000 A - - - - - - - - - - -
0000 - - - - - - - - - - - -
4000 - B - - - - - - - - - -
0000 - - - - - - - - - - - -
8000 - - C - - - - - - - - -
0000 - - - - - - - - - - - -
0100 - - - D - - - - - - - -
0000 - - - - - - - - - - - -
0400 - - - - E - - - - - - -
0000 - - - - - - - - - - - -
0800 - - - - - F - - - - - -
0000 - - - - - - - - - - - -
0010 - - - - - - G - - - - -
0000 - - - - - - - - - - - -
0020 - - - - - - - H - - - -
0000 - - - - - - - - - - - -
0080 - - - - - - - - I - - -
0000 - - - - - - - - - - - -
0001 - - - - - - - - - J - -
0000 - - - - - - - - - - - -
0002 - - - - - - - - - - K -
0000 - - - - - - - - - - - -
0004 - - - - - - - - - - - L
0000 - - - - - - - - - - - -
0000 - - - - - - - - - - - -
0010 - - - - - - G - - - - -   <-- two buttons
0012 - - - - - - G - - - K -   <-- simultaneously

帮你转载过来

网友:
楼主的按键接法不对 但是看源代码中的接法  又不是很清楚该具体怎么接 不过感觉楼主的应该是错的

网友A:
电路和代码都正确,但得注意电平高低,原文没有给出供电电压,这里需要注意单片机检测两个二极管的叠加压降必须为高电平才行,3.3V供电应该没问题,5V供电就危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和代码都正确,但得注意电平高低,原文没有给出供电电压,这里需要注意单片机检测两个二极管的叠加压降 ...

附m8的电气特性

3.3v也不保证行得通,假设二极管压降为x,串1个二极管为低电平,串2个为高电平,那么就是:
x < 3.3*0.2
2x > 3.3*0.6

没有这样的二极管吧?

网友:
没有阅读代码,通过电路图推测,每次扫描12次的话可以做到任意组合

网友:
将一个口做输入,另三个依次给高电平。依次类推,四个口逐个做为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