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位AD采集音频数据还原后能听清吗

楼主(2013-01-04):
我想用ADC0809来采集音频,大神们,说说,这个能听清不,没用过8位的AD

网友A:
玩过小霸王么

8bit音效
"小霸王其乐无穷啊~"

楼主:
没有玩过

网友:
说话没啥问题,音乐就有点痛苦了。
你可以试试用音乐压缩软件把音乐处理成8bit格式,你听听效果。这还是功放比较好的时候。
功放差一些就更惨了。

楼主:
功放打算用2822,采集音频对速度有什么要求呢

网友:
采集速度要达到所采集音频上限的2倍

网友:
足够了,关键要看采样率

网友:
完全没有问题,关键是采样率。音乐的话8bit,24-32KHz效果就不错。

网友:
楼主可以参考电话音频传输时候的编码模式。电话ad转换时候会有一个非均匀量化过程,对小信号比较有利

网友(2013-03-18):
引用 网友A:
玩过小霸王么

8bit音效

谁告诉你小霸王是8bit音效?

网友:
用0809是绝对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