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1MHZ/50V的方波整成5V方波OC门是否可行?

楼主(2013-01-04):
求助:如何将1MHZ/50V的方波整5V方波
某芯片50V供电,SPI通信,输出信号为50V的方波
单片机如何检测?
光耦太慢
OC门是否可行?OC门的话用什么三极管呢(注意通信速率)?
或者有没有更好的方案(注意通信速率)?

网友A:
电阻分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阻分压

+100861111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0861111

大胡子叔,弱弱的问下,OC门算是隔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分压

这是官方推荐电路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胡子叔,弱弱的问下,OC门算是隔离吗?

共地的,不算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共地的,不算隔离。

推荐的电路里,74ABT126起什么作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推荐的电路里,74ABT126起什么作用?

增加驱动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