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1281 烧录程序求助

楼主(2013-01-04):
最近初学AVR,从RS上面弄了几个1281,可惜用ICCAVR无法烧录程序,用双龙现在软件貌似可以读写FLASH和EEPROM,但单片机没有一点反应,不知道是否烧录成功?

而原来同事用的mega128下载程序后可正常工作。

不解中。。。
1281与128有何区别?请各位大师指点指点。

网友:
1281与128L确实有差别,有一段SD卡操作程序,1281就是不正常,调试时让程序每步都在串口输出信息,最后确定死在SPI操作中等待SPI完成的地方,多方改进无效,换成128L收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