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奇怪的封装

楼主(2013-01-04):
今天看了别人的PCB,发现有几个电容中间有地线走过来。感觉没什么用处,焊接的时候还容易焊到地线。

不知道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A:
搜"贴片滤波器"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搜"贴片滤波器"看看

还是不明白,能讲的明白点?

网友:
这个应该是点红胶工艺时候的封装,红胶工艺两个焊盘跨度比回流焊工艺的大,所以能穿过一条12mil的线,这个地方应该不是故意走线,而是没有地方走地线,从元件下方走了。

网友B:
如果中间的是焊盘的话,那么有可能这个器件是一个滤波器一类结构的器件,或者是EMC用电容
如果中间的不是焊盘而是普通过线的话,大都也是为了EMC相关的效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中间的是焊盘的话,那么有可能这个器件是一个滤波器一类结构的器件,或者是EMC用电容
如果中间的不是焊 ...

中间是焊盘。在画PCB时,用AGND网络把焊盘连接起来。

网友:
EMI三端电容?

网友:
贴片穿心电容

楼主:
不知道有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