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红外遥控的长按处理

楼主(2013-01-04):
各位大神,小弟初学单片机,要是问了一些贻笑大方的问题,请原谅!
红外遥控解码已完成,短按遥控按键,可以正确识别。
现在的问题是,我处理遥控按键长按,比如,我要累加计数,短按一次加一个数,当按键长按时,数值按一定的频率递增或减。
请问该怎么处理?

PS:1.C语言思路(有代码更好)
      2.对比了别人的东西(实物),可以看到按键松开后才识别,而我写的(短按),按下就识别,这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
我的长按后会自动处理多次
直到松手为止

网友A:
你在这里搜索马朝老师的按键单击,双击,长按的范例,相当的经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这里搜索马朝老师的按键单击,双击,长按的范例,相当的经典的。

感谢3L,看过了,那是按键,跟遥控不一样,按键长短按,我已经有写好的程序,能正常工作!

网友:
1.每次按键式,几下这个键值
2.检测到重码是说明按键长按,这时候根据上次的键值执行相同的操作(加或者减)即可

网友(2013-07-15):
引用 楼主:
感谢3L,看过了,那是按键,跟遥控不一样,按键长短按,我已经有写好的程序,能正常工作! ...

LZ你好,你这个功能实现了么?
我查了网上的,可能和发射端的硬件有关。
长按的话并不会发送数据码

网友:
我围观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