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平转接电路1V8---3v3 求教

楼主(2013-01-04):
如图.  TX1  高电平为1.8V    低电平<0.4   请问TX2能输出3.3高电平和低电平吗?

本意是想:   TX1  为高是  TX2   为低.   反之

网友:
看样子应该可以,实际效果要试试看……

网友:
TX1直接接B级,E下地,一个三极管就OK 了。

网友:
建议用TI的转换芯片。txb0108一类的。

网友:
一个MOS管搞定,参考5V和3.3V芯片接口方案

网友:
可以,只 是速度快不了。

楼主:
txb0108   这IC贵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