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PLAB X环境下用PICKit3如何脱机烧录

楼主(2013-01-04):
初次使用PIC,有点迷糊。请问怎么用PICKit3脱机烧录啊,还有用户ID能不能在烧录时设置,然后每烧一颗芯片就数值递增呢?谢谢啦

网友:
用这个D:\Program Files\Microchip\PICkit 3\PICkit 3.exe

自己摸索下吧

楼主:
我装的MPLAB X,搜索pickit3,找到文件夹D:\Program Files\Microchip\MPLABX\mplab_ide\mdbcore\modules\PICKIT3,里面全是hex文件和一个jam文件,没找到PICkit 3.exe啊,请问你装的是哪个版本的IDE呢

网友:
你去网上下个pickit 3吧。

楼主:
http://www.microchip.com/stellen ... p;redirects=pickit3,这个是官网上PICKit3的页面,找不到单独的软件啊

楼主:
批量生产时就用PM3来烧录了,PICKit3只是适合开发阶段用的

网友A(2013-04-08):
引用 楼主:
批量生产时就用PM3来烧录了,PICKit3只是适合开发阶段用的

可能你没有看那个X界面下,下载程序的边边上的下拉,应该有三个选项,第一个是make & debug,第二个是debug,第三个是 *******
忘记了,你选择第三个,等待下载到KIT3中。

然后就可以脱机烧写了。
烧写速度很溜,比你debug速度快多了。。。

个人没用过x,只是今天刚好和同事聊X新版那么不智能,然后“手贱”把这个功能找到了

网友(2016-05-27):
引用 网友A:
可能你没有看那个X界面下,下载程序的边边上的下拉,应该有三个选项,第一个是make & debug,第二个是deb ...

确实如您所说,我也找到了……谢谢大神指引方向,thank you 。

网友:
KIT3可以使用MPLAB IPE烧录序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