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控行业一般是采用linux操作系统,那将视频数据存储在硬...

楼主(2013-01-04):
  硬盘录像机时时刻刻都在存储数据,那么在硬盘上面是用的什么样子的文件系统呢?

网友:
EXT3,
EXT4都有

楼主:
哦!采用这个的话,是不是还需要优化下,如果回放的话,是需要进行查找的!

网友:
肯定需要 存储策略很复杂

楼主:
很复杂啊!对于我这个新手那就郁闷了!。。。
有什么参考资料之类的没有?

网友:
很多厂家都是在现在的文件系统上改进,也有自己实现的专用文件系统。。。因为录像文件通常是大文件,有些文件系统在管理小文件时比较有优势,有些则不然,另外读写速度,意外断电文件不能丢失等特殊情况都需要考虑。。。

网友:
jfs2的文件系统,看你的芯片的解决方案了,一般芯片厂商提供

楼主:
是华为的方案!jffs2这个用在硬盘上面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华为的方案!jffs2这个用在硬盘上面吗?

Jffs2只是用在flash介质上的,哪有用在硬盘上的。
监控里用ext3之类普通文件系统,如果不做特殊优化,时间长了都会崩溃掉的,碎片太多。一般监控大的企业里都不会用这类文件系统,而是针对监控系统文件的特点,实现自己专有的文件系统。

楼主:
那就是要自己实现这个文件系统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Jffs2只是用在flash介质上的,哪有用在硬盘上的。
监控里用ext3之类普通文件系统,如果不做特殊优化,时 ...

原来有碎片化这个问题

楼主:
我在网上看到这篇文章:
http://www.docin.com/p-205085072.html

对其中有一个地方不理解:
请问为什么n1*V1=V2呢?

网友:
做安防的不少

楼主:
我是个新手,现在在学习!研究存储方面的!

网友:
EXT3/EXT4几乎没有文件碎片.

网友(2013-03-29):
这么深奥的东西,对我这初学者望而却步啊。

网友:
ext3/ext4貌似是越用越整齐,当然是对于PC而言

网友:
完全不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