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位前辈知道4线调速风扇的接法,以及PWM速度控制波型?

楼主(2013-01-04):
最近买了几只风扇,有一种风速奇大无比,想用程序控制调速,请问下有没有专家懂得4线风扇PWM调速的? 请给讲解一下?

如果自己用单片机控制,频率和占空比如何选择? 多谢了!

风扇如下,紫色是速度控制线,其它资料查不到。

楼主:
http://www.elecfans.com/article/88/143/2009/2009041750789.html

找到个资料,谁有空给看看,总结一下频率和占空比,就给分吧。 发了悬赏没法收回了,呵呵。

网友A:
4根线分别是VCC  GND  FG  PWM。 位置可能不同。
FG是转速信号,用于CPU侦测转速。转速=频率*30(4极风扇)。
PWM通过方波占空比控制转速。PWM接地--最低转速,PWM不接最高转速。频率25KHZ。一般Duty 0%-20%转速是相同的。可以用函数信号发生器提供信号测试Duty--转速曲线。
MCU可以控制PWM控制转速。可以通过FG做闭环控制。 注意接口都是开集电极输出,需要上拉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4根线分别是VCC  GND  FG  PWM。 位置可能不同。
FG是转速信号,用于CPU侦测转速。转速=频率*30(4极风扇) ...

多谢了!写得非常详细清晰!
我查到了INTEL主板规范,也是25K的PWM主频。

网友B:
频率一定要25K的吗?还是说最高25K?
个人觉得这个值应该只是一个上限值,频率低一些应该也行吧,有空做做实验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4根线分别是VCC  GND  FG  PWM。 位置可能不同。
FG是转速信号,用于CPU侦测转速。转速=频率*30(4极风扇) ...

这个是正解+1

网友(2014-01-28):
PWM 需要驱动吗?还是值需要脉冲????

楼主:
频率不是特别严格,但是应该在25K附近,合理的误差是没问题的。

网友:
我也买了一堆风扇,先mark下,回头测试下看看

网友(2014-07-23):
How PC Fans Work
4-Wire fans4-Wire fans

网友(2015-08-27):
非常完美的回答,学习下

网友C(2018-12-05):
引用 网友B:
频率一定要25K的吗?还是说最高25K?
个人觉得这个值应该只是一个上限值,频率低一些应该也行吧,有空做做 ...

不要太低,一般在15K-30K比较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要太低,一般在15K-30K比较合适

15K在人耳听觉范围,容易听到异响,大于20K是比较合理的

网友:
这个正要学习下,下次遇到不至于抓瞎

网友:
马克一下!留存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