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火mini四轴飞行器折腾记.......长贴慎入!

楼主(2013-01-04):
去年发的几个贴子,集中起来,断断续续构成了mini四轴飞行器折腾史。从红外四轴说起.......
=====================================================

网友(2011-12-03):
玩物但没丧志,发最近几天搞的玩具,用NUC120画了一块板
http://bbs.21ic.com/icview-291819-1-1.html

最近玩了一下四轴,经过和大家分享一下,四轴玩具太贵一般要一两千一台,我等穷人玩不起,看到有网友推荐一款便宜的四轴,只要一两百,玩玩也无所谓,呵呵,就没多想买了一个回来。结果到手后有点傻眼,根本飞不好,没飞一分钟得将电源开关几次,老是动不动保护,火大啊。还有红外的在外面根本不能飞,大家知道红外在室内有墙壁反射信号,几乎没有死区,在外面没反射,如果红外不对准或飞远了就等着炸机吧。花了我不少工夫,手工焊了板子,飞了N根线,将红外改成无线,准备到室外飞,结果第一次到室外,竟然开不了机,回来检查,结果电机驱动的管子烧了.....,太不给力了,回来检查换了个8550三极管,电机能转了,本以为好了,结果晚上,玩了一下,8550又烧了,电流不够大,看来得换管子。静下心来,红外改无线的方案以经可行,想画块遥控的控制板,要不然拿着现在这个样子的遥控器出去玩,有点不好意思相关图片:
整机照片:

遥控器:

改造后相关图片去除了没用的外形,和改造后的四轴及遥控器:
下图是红外的,只能室内玩,

这个是我的改造后的,红外变成无线了.这样子玩这个四轴,我估计是第一人,呵呵.

别以为这玩意有多大,实际比我手掌大不了多少......

我的无线遥控器,改的比较烂,呵呵,等PCB回来了,绝对会更好看.

      是选AVR还是M0?知道两个都能玩转它,有人M0差的要死,我也在玩M0,试用M0516非常给力啊,何不用M0呢,用什么型号的新唐M0,M0516和NUC120?NUC120带USB,就选它吧,将原先的遥控功能全部用它来实现,NUC120遥控板基本功能:8路AD全用上,PWM,红外发射,红外接收,蜂鸣器,无线发射,留了一个NRF2401 2.4G无线模块的接口,以后可再搞块飞控板,功能升级,遥控器可以通用。USB口,可以充电或用来升级固件,或以后可以考虑当成电脑的遥控器或鼠标什么的,或者用来玩USB通讯也很不错(可惜目前为止还是门外汉,不懂USB通讯原理),串口留了一个,可以做串口通讯,等大叔的HOTISP完工,通过适当协议可以网络远程开四轴了,哈哈。一切都太理想化,呵呵,想扔砖头的就来吧。开工,画原理图再画线路板,差不多花了2天时间,主要是板子外形不太好搞,校对外形花了不少时间,PCB全图:
正面

反面

原理图:

板子画完了,从淘宝上买了的3401 4A MOS管也到了,焊上,这下子好了,不烧管子了。但是电池不给力,动不动保护,这个问题还没解决,到外面也不能飞啊,拆吧,三下五除二拆开来了,量了一下三块电池的电压,晕,一个3.7V,一个4.1V,一个3.8V,原因找到了,是因为原配充电器不是均恒充,是串联充电的,只要一个锂电电压高了,保护板动作,就停充了。怎么办?得给每个电池都充满啊,没办法又从淘宝买了大容量电池和平衡充回来,想在外面玩,总不能玩几分钟就得回来充电吧,又淘了一个电池盒和升压板回来,我有现成的18650电池两节,放电池盒里面再外加上4.2V升5-24V输出可调升压板,就可以用原配的充电器充电,买的东西还在途中的几天里,晚上回去看着JJ却不能玩,就因为有电池没充满,算了就自已先DIY一个平衡充吧,将原先的电池每个正负极都引出来,花了几个小时在洞洞板上的平衡充终于好了,见下面图片:
DIY平衡充正面:

DIY平衡充反面:

原先的电池串联充电:

改进后的电池引出线:

DIY的平衡充,右边的为原配的充电器,

败了一堆银子,搞齐下面东东.

左边为新淘的平衡充,800ma,电流太大了,用不上,中间为升压板,右边为新买的电池,线还没接,不过体积比原配的大.

移动电源,可放4节18650大容量锂电,估计可对机机充电5次以上,呵呵,这样出去不用玩几下就没电了.

移动充电进行中.......充电时三个红灯亮,充满后三个绿灯亮.比原配的好N倍......

三个黑块是什么东西的网友,赠送一块上面NUC120的空板子+NUC120芯片一块。如果板子没什么问题,将免费送出10块空PCB给网友。到时再通知。

竞猜正式开始.....

      这次做足了功课,今天准备室外爽飞,天气不很好有风,这么小的机机,抗风能力差,真担心炸机,结果表现比较满意,虽然炸机了,但是经过修正还能继续玩,哈哈.费话不多说上图:
起飞前拍照:

高空飞行1:

撞树上去了:

没电了,充电进行中:

再次高飞:

给儿子玩的炸机了,这小子不会玩,油门推到底,直接关油门,结果直冲地上,一个保护杆被搞断了,没这个照样能玩,呵呵.

收工,回家继续折腾,先带上老婆儿子回家吃饭去......

视频链接: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I5MzA2MjE2.html
充电一切正常,等三个电池全充满变绿了,好戏开始,开机,这下子非常不错,比原先的一分钟时间,多了近6倍,也不会动不动保护了。哈哈,成功了。和老婆说买给儿子玩的,结果打着儿子的名号,自已玩了,呵呵。

=========================================================

网友(2012-05-08):
SHOW一下我的新玩具,新唐的这个机机能飞不?
http://bbs.21ic.com/icview-333400-1-1.html
SHOW一下我的新玩具,大伙围观一下,新唐的这个机机能飞不?前后的历程我就不说了,当中的事情我走了很多弯路,光小四轴都买了3架,能拆的差不多都拆了,能坏的也差不多都坏了,陀螺仪,IC买了换了一堆,折腾的精疲力尽,有时想想要放弃,可是答应大叔的事不能没下文。所以经过再三思索有了下面的图片,考虑了几种方案,改过N次板,有了下面这个........
机架:

遥控器:

3S充电器:

单路锂电充电器,电流可调

全部:这版的主控板陀螺仪封装画成大的了,后来重画了,图片改天上传....

      后来做的板子陀螺仪有2个没有信号输出,我把买的JJ上面拆下来,结果同样没信号,有这么脆弱吗?结果全坏了,从淘宝上又买了10几个,有空再焊上看看结果。

    电机装上了,只写了几行代码开通MOS管,电机直接通电,加上电池,32g左右,可以起飞,升力足够,我原先一直担心飞不起来,
,板子发了两次,第一次1.6mm机架,非常结实,后来为了减重及更改陀螺仪封装,改成1.0mm的比较轻薄,有点容易变形,1.6mm的能飞,我1.0mm的机架就没试了。

    最近杂事太多,基本上没空再拆腾它了。当然还会继续........呵呵。改天有空上全部组装完成的图片。
===========================================================

网友(2012-12-07):
烈火Mini四轴重新开工......汇报战况
http://bbs.21ic.com/icview-400869-1-1.html
前言:
    烈火Mini四轴飞控板重新开工......汇报战况,今年一直太忙,手上的项目太多了,这几天看着四轴的板子,为什么就不能完成呢,还是继续折腾吧,
。原先用的陀螺仪ENC-03,实在不给力,这次重新换了传感器,用MPU6050+HMC5883L+BMP085,无线模块用蓝牙和NRF24L01可选。这次硬件工程相对较小了,机架和遥控器板子早就完工了都是现成的,直接画了两块主控板和蓝牙模块,用蓝牙有个好处就是通讯简单,直接串口发送数据就行了,可以方便与手机蓝牙对接,实现手机直接控制,而不用遥控器。主控板现在用的新唐M0和STM32F103CBT6,STM32我没有正式玩过,这次想借这块板子好好玩一下,一切从0开始,呵呵。距离飞起来还是要花很多时间的,精髓在于软件控制,太多东西要学了。成功飞起来那天,我给大家散分......
      主控发出去做了,应下个星期能到,焊接好过后给大家上实物图。

    主控板到了,晒一下相关图片。
1、早期做好的遥控器,可以直接手持,也可以装入下面的壳子里。

2、将板子多余部分去掉装入壳子里

3、前后做了三次机架,合影,废米啊,呵呵..........左上为第一版,右上为第二版,下面一个为现在用的。

4、机架和飞控板合影。这次主要做了两块飞控板,其它全部都是现成的,不管怎么改,就是在飞控上面做文章了,硬件没啥再好做的了。明后天蓝牙板子应该也会到,到时无线通讯可以选用蓝牙和NRF24L01。
   飞控焊接完工,上整机图.........

     代码调试中,暂时还飞不起来.........

楼主:
自已抢个沙发。

网友:
顶一下,PCB做机架,很漂亮啊.

网友:
莫非是隔离的DCDC模块?还是淘宝上什么拆机的那种吧?

网友:
我觉得是dc-dc的模块 类似于金升阳的b0505s一类的

网友:
应该是DC/DC模块

那个机架板很漂亮呀

网友:
这机架 给力!!!

网友A:
顶之~~目测板子有点多 略沉啊

网友:
学习一下,好想玩一下,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之~~目测板子有点多 略沉啊

机架板子做厚了点,不太小,所有略重了一点,加上电池有32g左右。主控板厚0.6mm,面积30x30mm,相当于机架镂空的重量移到主控上面。实际上就 是多了无线接收部分重量,模块化的结构好处就是可以随便换主控芯片,AVR\ M0\ STM32\都可以玩,非常方便,机架坏了可以很方便换。

网友:
呵呵 板块在玩四轴的也挺多的

网友B:
我花了几十块钱买了个遥控直升机

在室内没问题   在室外上升到一定高度  就直接坠机

红外遥控距离太短了   一收不到遥控信号   飞机就不转了   好几次挂在树上    坑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花了几十块钱买了个遥控直升机

在室内没问题   在室外上升到一定高度  就直接坠机

哈哈,红外遥控在室外,注定要杯具的,室内红外线可以反射一般没有死角,在室外红外没反射,死角太多了。

楼主:
平衡充的黑块确实是DCDC,成本老高,只适合自已玩,

网友:
又见烈火 顶!

网友:
机架做的有意思 持续关注~

网友:
折腾得够可以的!佩服!

网友:
呵呵,不错 算法挺重要的吧

网友(2013-01-06):
引用 楼主:
机架板子做厚了点,不太小,所有略重了一点,加上电池有32g左右。主控板厚0.6mm,面积30x30mm,相当于机 ...

挺好玩的  考完试也弄弄小的试试

网友:
很有意思呀,呵呵,楼主真会玩

楼主:
晒一下最新的照片,下一次估计要来晒视频了,呵呵。
遥控器:

机机:

网友:
支持一下烈火~

网友:
很喜欢机架的设计,赞

网友:
顶。lz可真能够折腾的,还带上老婆孩子

网友:
黑色的应该是DC-DC隔离,不然跟电源共地就没法用平衡充电了,3节电池的平衡充也花了不少心思呢,呵呵

网友C:
楼主用的是空心杯电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用的是空心杯电机吗?

当然是空心杯,这么用小的无刷电机,一个就可以换一个整机了,呵呵。mini四轴,没有比空心杯更有性价比的电机了。

网友D:
黑色的 DCDC 模块   话说我用过   不知猜对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D:
黑色的 DCDC 模块   话说我用过   不知猜对了没

猜对了,呵呵。

楼主:
飞起来了,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A1MzczNDY4.html

这个贴子里有免费送PCB,需要的网友移步这里。
传送门 >>

网友:
膜拜中啊

网友:
liu zhu zhen shi da shen a .........mo bai!!!!!!!!!!!!!!!!

网友E:
那个红外四轴没抢上,不然也像楼主一样发烧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个红外四轴没抢上,不然也像楼主一样发烧友了。

,都是红外四轴引发的“血案”

网友(2013-03-02):
真帅 一直想做四旋翼呢 今天看了楼主的设计让我对机架有有了心得想法!

网友:
PCB做机架,太吊了!

网友F:
楼主生活充满了热情啊。。请问第二个四轴大概花了多长时间和成本

网友:
非常感兴趣,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生活充满了热情啊。。请问第二个四轴大概花了多长时间和成本

从折腾红外四轴起到我自已的顺利起飞,差不多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成本不说了,呵呵。反正一句话,玩航模就是烧钱!我当初以为玩小的省钱,结果越陷越深...........

网友:
仔细看完了……

楼主:
这段时间感觉好累.......

网友(2013-04-12):
很好      正在弄

网友(2013-05-21):
给力,问下,那个遥控器用的是什么芯片呢,mcu

网友:
确实强大,赞一个。

楼主:
8baidu :遥控距离30米开外。

mtjjjjj  : 遥控主控芯片NUC120新唐M0的片子,很多网友对此不感冒,果断换成STM32了,现在新版飞控和遥控全为STM32

网友(2013-07-01):
这种帖子不顶都对不起自己

网友:
等自己毕业了做毕设吧,呵呵

网友(2013-08-06):
敢问楼主可否提供一点算法方面的资料,刚刚开始接触,感觉无从下手啊

网友:
东西不错,但是楼主操控应该很业余,呵呵(虽然我也太业余)

网友:
进QQ群了,准备买点套件来DIY一个

网友(2013-09-18):
不止楼主要有没有PCB板子啊,能否给小弟一块,肯定来晚了,呜呜...

网友(2013-10-31):
从头开始学做四轴

网友(2014-03-05):
学习中,感觉你的经历好曲折呀

网友(2014-05-08):
为了程序,啊啊啊啊

网友:
高手,这个贴看着让人心动

网友:
这个PCB的机架是多大的呀?想开始玩小四轴,我想做一个10X10的不知道现实不现实~嘻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