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MK电调输出波形求大神指导

楼主(2013-01-04):
图一
这是小弟买的网上卖的MK的V1.2版本的电调,在PWM为100%时MOS的输出,和商业电调对比了下,商业电调在PWM为100%的时候,MOS管输出是很规整的梯形波,这是为什么了?是由于硬件的问题还是程序设计的?我用的程序就是MK的程序。目前用我这个电调去驱动电机的话,电机的声音很尖锐。
下图是应该出现的梯形波:

还有个问题是,电机的发生机理与PWM的频率有关吗?我的PWM频率是16KHZ,测试了下买的商业电调的PWM频率是3KHZ左右。我的驱动电机有刺耳声。求解!求大神指导!

楼主:
希望得到有心人的帮助啊。。。

网友A:
13k还是可以的,有声音要从很多方面分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3k还是可以的,有声音要从很多方面分析的。

您好,现在我觉得应该是MOS管输出的这个梯形波有问题造成的,但是为什么MOS管输出有问题,我一直没找到问题所在。我的QQ:490753458,可否在线咨询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3k还是可以的,有声音要从很多方面分析的。

我的理解,不知是否正确。

网友A:
那个冲上去的是电机的续流。电机本身是电感器件,突然断电会有电流继续流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冲上去的是电机的续流。电机本身是电感器件,突然断电会有电流继续流动。 ...

这个消磁我能够理解,问题是,我的反电动势那边应该是有些问题,就像我我在图上提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