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降低dcdc纹波电压?

楼主(2013-01-04):
小弟有一问题请教大虾们,有哪些因素可以影响boost升压输出的纹波电压大小?小弟在移动电源上遇到一个升压后纹波电压比较大的情况,不知如何解决,特向各位求教。

网友A:
CLC滤波

之前我发帖子问过
高频DC-DC后接CLC滤波

回帖中普遍认为接LDO对LZ所提问题帮助不大

网友:
各种滤波各种实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CLC滤波

之前我发帖子问过
高频DC-DC后接CLC滤波

回帖中普遍认为接LDO对LZ所提问题帮助不大

考虑到压缩成本,公司不允许使用电感滤波。升压经滤波电容后大概有正负一伏左右的纹波电压,太大了。

网友:
我用量了之前我的一个2576电源的纹波,不知道算不算很大【23.4V输入5V输出】
100mA时31mV,
0.5A时40mV
1.3A时58mV,温度大概50吧
2.5A时开始96mV,随着温度上升就开始变大了,超过300mV,芯片温度大概70+,电感比芯片热【貌似不用散热器会烧,很热了就没继续测了】

网友:
两个要点lz可以先做看看:

1.降低滤波电容的esr ,并小电容或换品质好的电容,具体问题具体处理。
2.用频率更高的dcdc方案,例如: 2596就比2576高。

网友:
增大电感量,增大输出电容容量,使用低ESR电容,如果允许,使用陶瓷电容

楼主:
升压ic xr3403 肖特基二极管ss34 电感cd54封装 2.2uh,升压输入有一个1206封装的226电容和一个0603封装的104电容,升压输出有两个1206封装的电容和一个0603封装的104电容。个人感觉升压环路面积已经尽可能减小了。6.3v耐压的钽电容不敢用,怕会被烧毁。换过220uh铝电解电容,没什么效果。

网友B:
不给用电感那就多级阻容滤波。。。。。。 电容用容量大点的瓷片

网友:
电解电容要用高频电解,一般的电解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给用电感那就多级阻容滤波。。。。。。 电容用容量大点的瓷片

除了加大电容量,地线的抖动会不会影响纹波呢?小弟才疏学浅,望大虾们不吝赐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给用电感那就多级阻容滤波。。。。。。 电容用容量大点的瓷片

多级阻容滤波——最不是办法的办法——电源性能指标被毁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级阻容滤波——最不是办法的办法——电源性能指标被毁掉了!

那就..那就..那就..那就DCDC升压升高点,多级阻容滤波,然后再一个LDO降压到目标电压......

网友:
如果电压不高,输出滤波电容换成固态电容。立竿见影。可是固态电容很贵的哦

网友:
关键是滤波电容的ESR要够小,不过这个参数不用LCR表测不出来

楼主:
纹波已经降下来了。关键的关键,其实不是加大电容容量的问题,而是选择合适的电容落地点。因为,我这个板子的原理图在别的项目上已经用过了,滤波电容的大小及数量都是一样的。而别的项目的纹波做得很小。现在纹波大小是正负两百毫伏,请问大虾们,这是否已经是正常值的范围内?

网友:
会不会是DC提供不了那么大的电流呢?

用上M的开关频率、调整电感的大小都能减小纹波。反而使劲的加大电容会坏事。
不过前提要layout时的地线与反馈线要处理好

网友:
加大电容解决不了的。先确定电感参数选对了没,多换几个试试。输入输出滤波电容一定要紧靠IC放置。0.1UF、10UF的瓷片电容不能缺,最后是X7R的。
我的一个板子上适配器12V供电,DCDC转5V。输出纹波70mV,但12V的纹波确达到500mV了。后来在IC 输入处加了0805 10UF电容有所改善。换成4.7UF X7R纹波就降到100mV左右了。

楼主:
纹波电压在什么范围内才算是正常呢?哪位大虾能否提供些数据?

网友:
引用 楼主:
纹波电压在什么范围内才算是正常呢?哪位大虾能否提供些数据?

这个好像是看你的需求吧。。。。

网友(2013-12-20):
如果有纹波要求的客户,200mV算大的了。  楼主用的是三合一的方案做的吗?  哪家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