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仿春风做的双电源,恒流模式下电压输出范围减小~

楼主(2013-01-04):
前后经历了大概半年了,中间也是断断续续,前面也曾发过相关的帖子!
http://www.amobbs.com/thread-5489975-1-1.html
http://www.amobbs.com/thread-5490412-1-1.html
经过多次的试验,测试,终于走到了系统整合阶段。
由于做的是双电源,所以没法使用浮地了,熟悉了解了春风大师的电源原理之后,自己仿了一个双电源。
由于采用的电流采样是高端采样,所以使用了TI的电流采样芯片INA199A2,实际测试确实可以起到比较好的测量效果。
原理图如下:

控制面板和主要代码已经写好了,就差实际测试找到线性关系就ok了!
这个时候问题出现了,首先INA199的输入电压最大为26V,所以我将系统的输出电压控制在22V。
首先恒压模式没有任何问题,可以输出到22V,只不过电流要小一点了!
但是在恒流模式下,就出现了这样的现象!用滑动变阻器做负载,无论输出的电流是多少(小于1.5A吧,我当初这样设计的指标),只要输出的电压(输出电流X负载电阻)在16.5V之下,电流是可以稳住的,效果很好。在这个时候调大负载电阻,那么输出电压就会上升啊,当输出电压达到16.5V之后,输出电压就不会变了。如果继续增大负载电阻,那么电流就稳不住了,就会下降。按理说,在没有超出系统的负载能力的范围内,输出电压的范围不应该这样小啊!
举个例子,在恒压模式下,我设定输出电压为22V,调节负载电阻,这时候电流可以输出达到100MA。但是在恒流模式下,我设定输出电流为100MA,在输出电流不变的条件下调节负载电阻,那么输出电压只能达到16.5V左右,如果继续增大负载电阻,那么输出电压就不变了,输出电流就变小了。

为了说清楚问题,比较啰嗦了点,各位谅解啊!现在非常不解,希望各位帮忙指点下。今天调了一整天,思绪有点乱了,可能是自己疏忽了什么吧!
不胜感谢!!!!

楼主:
再补充一点:其实做双电源考虑到是实验室和学习中经常要用到双电源的,所以就这样做了!负电源部分其实就是一个跟随,没用数控。它和正电源的输出电压对称输出!!!!

楼主:
一觉醒来,清醒许多,离开宿舍上课的路上想到了问题所在!去实验室拿书的时候开机一看还真是那么回事!就是电路改了,程序中有一处未改,我把最大输出电压限定在那个大小!看来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啊!多谢各位!

网友A:
负载电阻太大了吧!

网友B:
假如在恒流模式下,你设定0.1A的电流,然后接入一个1000欧的电阻,根据V=I*R,你认为你的电源将输出100V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载电阻太大了吧!

其实不是很大了,既然在恒压模式下能够输出同样的电压和电流,那么在恒流模式下应该是同样的。现在程序正在修改,硬件电路没有问题!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假如在恒流模式下,你设定0.1A的电流,然后接入一个1000欧的电阻,根据V=I*R,你认为你的电源将输出100V才正 ...

多谢关注~我也没说要0.1A和1000R的。这个道理我懂,虽说是可以稳压稳流,但是还是要在可负载的范围之内的~这个我了解!再说明下我以前出现的问题哈,恒压模式,22V输出,电流可以是0.1A,1A,没有问题,效果很好。但是恒流模式,如果我输出设定0.1A,那么最起码调大负载是可以使得输出电压达到22V吧。之前的问题是达不到。现在头脑清醒了,硬件电路没有问题,是软件忘了修改参数了。稍后就有结果了,正在改~~~~~
不管何种模式,输出的电压和电流以及负载电阻满足欧姆定律,俺还是没有忘记的!!!!!

网友(2013-05-24):
这个一定要标记哦!我也想要双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