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电脑加密的解密神器,支持文件夹解密

楼主(2013-01-05):
支持文件夹批量解密哦~~~~
notepad.exe基本都会被列为加密黑名单了,如果无法解密,将notepad.exe改成加密系统会加密的文件名

网友A:
中软加的密可解否?

网友:
rar文件可解否?

网友:
不懂怎么用

网友:
试过了。。。的确是神器,不过要低调

网友:
谢谢楼主,能说明一下用法就更好了。

网友:
标记一下用电脑再下

网友B:
请楼主简介一下使用方法,谢谢!

网友:
试了一下,知道怎么回事了,在我的电脑上notepad已经是黑名单,改成acad.exe就好用了,确实是神器

网友:
等上网下来玩玩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楼主简介一下使用方法,谢谢!

同问,,谢谢

网友:
下来试了一下,才知道是何用的,

网友:
先标记下,有需要再来。

网友:
不知道怎么用,下来研究下

网友C:
用了一下,的确是神器,不过跟解密没有任何关系。

网友C:
大家慎用!有植入木马的嫌疑!正在察看中。

网友:
建议名字中间加个符号
不然被河蟹了

网友:
楼主来几个使用的图片呗?给看看效果。

网友:
就是马马吧???
给个使用图片看看

网友:
怎么个用法?完全没有搞懂。。。看起来无非就是个tcp的文件发送和接受,解密是如何体现出来的呢?

网友:
看神器来的

楼主:
不好意思,忘记写一个简单的教程了
我公司使用的是GS-DES,大天软件的“大天图文档安全管理系统”

文件名为notepad.exe已列入了加密行列;接收端.exe不加密。
这是我演示的文件夹,其中包括发送端,接收端,需要XX的文件夹,里面包含文件和文件夹

打开发送端:

接收端与发送端的设置:

点击接受、发送,解密完成:

打开 待解密 文件夹,里面还有一个待XX 文件夹,里面就是被XX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了一下,的确是神器,不过跟解密没有任何关系。

解密只和加密机制有关,实际功能只是一个文件流的传输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家慎用!有植入木马的嫌疑!正在察看中。

曾经网上找的支持文件夹传输的工具,至于有没有马,不保证,用于不用自己看呗。

网友D:
提问: LZ

文件依然在加密的电脑中,  接下来你COPY出来, 还是被加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提问: LZ

文件依然在加密的电脑中,  接下来你COPY出来, 还是被加密了,...?

不知你的加密形式是如何的?

这个软件只支持   列入加密黑名单的软件编辑保存后被加密;未列入黑名单的软件编辑保存后不被加密的情况

如果你的加密情况是,连拷贝都被加密的话。

那你可以这样做,接收端指向的保存路径为你要拷贝的目的文件夹,看是否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软加的密可解否?

这个工具不是针对加密软件的,而是针对加密方式的。
我的是大天软件的 GS-DES 6.0

你可以试试看,简单教程在楼下

如果可以,麻烦上来吼一声,以便统计一下,方便大家

网友:
电脑加密,标记备用。

网友:
标记一下,谢谢分享

网友:
被加密,下了无法破解无奈中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工具不是针对加密软件的,而是针对加密方式的。
我的是大天软件的 GS-DES 6.0

试了一下,不行。

我上传一个被它加密过的文件,大伙试试。

网友:
mark,留待以后需要时用。

网友:
收藏先,公司电脑无法下载,回去慢慢下载.

网友:
解密要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了一下,不行。

我上传一个被它加密过的文件,大伙试试。

不知你公司的方式是如何的?

是有些软件保存文件会加密,有些不加密
还是根据路径进行加密的?例如保存到windows下就不加密,其他地方就加密,或则是两者相结合的?

网友:
不知道MTK的那些加密PDF是不是能解开呢。

网友:
留个记号,日后再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你公司的方式是如何的?

是有些软件保存文件会加密,有些不加密

根据进程加密的。

服务器上可以设置那些软件加密,那些软件不加密。

和保存的位置没关系。

网友:
何方神器?

网友E:
按照LZ的步骤,试下了WPS,rar都没有解密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进程加密的。

服务器上可以设置那些软件加密,那些软件不加密。

不知道你的加密系统是否对加密文件做校验,例如MD5这类的
还是只需要把文件名改成加蜜的文件,就可以读取到文件真实内容(我的是这种情况)

你可以尝试一下使用串口调试助手之类的,将文件名修改为被加密的文件名
然后用发送文件去发送,看自收发的内容是否就是解密后的内容

如果还是密文,那这个工具不适合你使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按照LZ的步骤,试下了WPS,rar都没有解密成功~

不知道你的加密系统是否对加密文件做校验,例如MD5这类的
还是只需要把文件名改成加蜜的文件名,就可以读取到文件真实内容(我的是这种情况)

你可以尝试一下使用串口调试助手之类的,将文件名修改为被加密的文件名
然后用发送文件去发送,看自收发的内容是否就是解密后的内容

如果还是密文,那这个工具不适合你使用了。

网友:
加密后个头不会增大,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试了,不行,只是文件复制过来了
而且接收端软件点击接收后就全部灰色,关也关不了 ...

接收端 关闭可在托盘处右击退出

网友:
MARK文档资料解密

网友:
我们用的secwall  不知道有没有……

网友:
是电脑文件防拷贝加密吗?

网友(2013-03-05):
测试解密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