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光驱激光雕刻机求助

楼主(2013-01-05):
想用手头的废弃光驱做雕刻机,拆了后找到这么个芯片,没找到激光头。小日本的东西,型号HUL6001,哪位大神使用过?

网友:
估计做的人很少。直接用功率大点的绿光电筒灯泡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2013-02-28):
我也想做玩具激光雕刻机,可是一点资料都没有,初学者,愁死了

网友:
是这种吗?准备做激光的,可参考一下。
c:\ok

网友:
本想用arduino+easydrive方案的,但运行有异常,只好用MACH3试验了一下:

网友A:
只要你有足够的兴趣和一点动手能力完全是可以的,参考一下,但不是激光(只要加上激光头就是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要你有足够的兴趣和一点动手能力完全是可以的,参考一下,但不是激光(只要加上激光头就是了)。

   请问你那里有没有相关的资料?   俺也想做个试试  可是现在对这个雕刻机不是很懂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那里有没有相关的资料?   俺也想做个试试  可是现在对这个雕刻机不是很懂 ...

刚上一百度好多啦

网友A:
我也是初哥,对电子、机械比较感兴趣,相互学习下,欢迎交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初哥,对电子、机械比较感兴趣,相互学习下,欢迎交流。

   好的谢谢啊  我自己百度下吧  主要是对控制板不太了解

网友:
这个能做啥?

网友C:
有参考资料吗,这样就能跑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参考资料吗,这样就能跑啦?

是的,在网上百度一下DIY CD激光雕刻机就有了,里面有比较详细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