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USB充电自控电路!

楼主(2013-01-05):
升压电路一直使能,空载功耗有点高,求一个输出插入USB 手机就使能升压IC 使能EN脚,USB充电线把出就关掉使能的电路来降低空载功耗。

不知道这样是否可行?串接一个二极管产生一个压差来控制一个低压MOS管。

网友:
D1移到上方,且把D1换成PNP三极管的EB极,再将此三极管的C极接到升压芯片的使能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