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驱动电路采用双MOS管开关,为什么要这样设计

楼主(2013-01-05):
如下图: 左边是已有电路,采用了两个N-MOS管驱动一个振动电机,V+是310V直流, 两个N-MOS管都处于开关状态,并受同一信号控制, 开关都是同时进行的。

这样设计最终实现的就是对电机电流的开关控制,假如采用一个N-MOS管(如右图), 控制也更简单。现有设计为什么偏要采用两个N-MOS管,这样设计的优点在哪?

留意过几个相似的电路,还有不少日本原装货,都采用这种双管开关方式。真不明白为什么一个管子可以解决的,偏偏用两个管子来弄,请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耐压??????

绝对不是,两个管子驱动,单管承受的耐压应该是一样的,MOS管上的分压几乎可以忽略

而且现用的MOS管耐压都超过600V,电源电压只有310V,应该不要考虑耐压的问题

网友:
发热小.
这样的电路在关断期, 电机线圈的能量通过MOS的体二极管馈给电源, 不需要吸收电路,也不会损失掉. 电路简单效率高.

网友:
关断时的瞬时电压就和单管就不一样了

网友:
而且耐压确实分开承受, 降低一半. 不过关键还是这种电路简单效率高.

网友:
楼主,确认是2个NMOS?
要想完全打开上面的一个NMOS,你的栅极电压需要多高,你有没有考虑过?

网友:
那单管时电机并上一个续流二极管,一样效果么?

双管中的T1,是否要悬浮电压驱动?这样电路挺复杂的

网友:
单管当T4关闭时,电机线圈的感应电压叠加在电源电压V+上,再加到T4,那么T4的耐压就需要很高,T4的耐压至少要大于2倍的V+电压;
双管当T1,T2同时关闭时,电机线圈的感应电压浮空,没有加到任何一个MOS管上,T1,T2的耐压只要高于V+即可。

网友:
无论是单管还是双管,电机都要加续流和吸收电路,要不然断电时线圈感应出的高压将是毁灭性的。

网友:
确实看不懂用意

网友:
是不是与其它的电路配合动作?比如正反转

网友:
个人感觉:如果用一个管的话在关断的时候电机有可能产生一个很高的电动势,如果这个电动势连接到电源可能会对电源产生很大的危害,或者对下面的管子有大的击穿可能。如果用两个管子,电机的电动势就会悬空,对电源和管子的影响都会很小的。
PS:个人猜测。

网友:
这个和DCDC降压电源的有些类似,小电流看到的都是单管MOS,大电流都是双管MOS的,MOS管在关断时的反向电动势依靠自然放电太慢了。。。

网友B:
应该和开关电源的双管正激类似(左图中应该还有两个二极管吧),开关管承受电压是电源电压,这样的的好处是电机可以实现回馈制动,停的快,效率高。
右图中开关管关断时,电动机变成发电机,开关管承受的电压是电源电压+发电机的电压,由于发电机没有能量流通通道,所以电机会因为惯性一直转下去。

网友:
有点明白了,学习了·

网友(2013-04-29):
都是大神了,小弟学习了,尽管不怎么明白

网友(2014-04-15):
这个驱动特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和开关电源的双管正激类似(左图中应该还有两个二极管吧),开关管承受电压是电源电压,这样的的好处是 ...

(左图中应该还有两个二极管吧),这两个二极管是不是画在NMOS管反向并联的?两个图,只要断电,电机的电流不会突变,都会产生大电压才对,左图的NMOS承受发电机电压,右图承受发电机加电源电压,不过,不懂为什么左图断电时,电机会停得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