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一个可以显示 roll 和 pitch 的控件,叫地平仪应该是

楼主(2013-01-05):
就是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c1ODAzMzg4.html 这个视频里面电脑屏幕右下角用的控件,找了好久实在找不到,求助下大家,有没有知道的,麻烦告诉声,谢谢!!我用的delphi2007,希望可以用.
看视频里好像用到了iocomp控件,但是我装了,里面也没找到......

网友:
之前在論壇的裡有看到
可以找一下

网友:
被頂上來了

miniIMU AHRS 姿态板首试 动如脱兔 静若处子
http://www.amobbs.com/thread-5468886-1-1.html

楼主:
我不要这个软件,我需要的是那个控件,用在我自己的上位机上.

网友A:
搜索iocomp控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搜索iocomp控件

这个我有,里面就一个能用来显示磁场的....

网友:
你肯定没有。这个里面上百个控件。

楼主:
骗你做什么,,你告诉我是iocomp里面哪个东西,我看我这有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骗你做什么,,你告诉我是iocomp里面哪个东西,我看我这有没有

GMS Aircraft Instrument ActiveX
http://www.componentsource.com/p ... tivex/index-zt.html

其實會用QT的話,自己做一個也不會很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