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R210x系列输入PWM占空比问题

楼主(2013-01-05):
本人想用IR20X系列场管驱动器来驱动的场管IRF540,场管是用来驱动无刷电机的。但是我想要IR210X输入端INH,INL能输入PWM波调速,可能需要占空比为100%,
听说IR210x占空比不能做到100%,这是为什么呢?还有我想问一下IR210x输入的是逻辑电平,能不能通过PWM调电机速度呢?

网友:
因为这种自举技术本身就没办法达到100%,除非你自己用光耦做

网友:
用主动升压供上桥驱动的电源用

楼主:
非常感谢,上桥的栅极电压时通过电容的自居升压才把电压提上去的,是这样理解吗?我在网上看到说有增加辅助电源可以使它达到100%,但是不知道是怎么设计的。

网友:
辅助电源设计比较负责需要双路隔离的电源,最好用变压器实现两路隔离电源,然后用光耦驱动。

网友:
无刷电机一定要要求达到100%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