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3.3V微功耗双极霍尔开关A3212E

楼主(2013-01-05):
前段时间寻找3.3V的霍尔,找到一个A3212E,3.3V微功耗双极霍尔开关,几毛钱一片,SOT23-3 封装,蛮好用,推荐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发个数据手册,看看功耗什么的,网上很难搜到

手册在这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发个数据手册,看看功耗什么的,网上很难搜到

刚下载的,看看吧!

网友(2013-12-08):
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双霍尔,好东西

介这个是“双极”霍尔,不是双霍尔。

另:
   高灵敏的开关霍尔,看内部有去不等位电势的电路,这个电路能用到细性霍尔上,细性霍尔的外围应用电路就可以简单好多。

网友(2014-03-24):
请问下楼主,你用的这个霍尔开关,工作电流有多大呢?
我现在在做一个项目,用12V的的那种电池(23A型号的)供电,我用的是A3144的霍尔开关,这个霍尔开关工作电流有5毫安,我用了四个,电池的电一下就耗光了。
所以想换一个功耗低的霍尔开关,不知道你这个A3212E有多大的工作电流呢?

楼主:
具体没有测啊,看手册:

楼主(2015-03-06):
今天才发现,这个东西居然好多平板用它做磁开关的,类似ipad那种磁护套,翻开唤醒。

网友C(2018-05-10):
请教!做PCB时霍尔开关下面能铺地吗?

A3212工作电压是2.5--3.5V,锂电池供电就偏低了(锂电池最高4.2V);
TP4913工作电压是2.2--6V,不知性能怎样,准备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做PCB时霍尔开关下面能铺地吗?

A3212工作电压是2.5--3.5V,锂电池供电就偏低了(锂电池最高4.2V) ...

可以铺地啊,磁场可以透过铜箔的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以铺地啊,磁场可以透过铜箔的吧。

拓微工作人员也说:可以铺地。
用过TP4913没?不知功耗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拓微工作人员也说:可以铺地。
用过TP4913没?不知功耗怎样?

没用过,不清楚。拓微只用过他家的充电芯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用过,不清楚。拓微只用过他家的充电芯片

霍尔一般距离是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