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西门子PLC200模拟量通信显示小数

楼主(2013-01-05):
利用组态王读取EM231模拟量输入电流值,输入电流为7.23mA,对应PLC中寄存器VW0为11568。
现想在组态王中文本显示7.23,请问该如何处理?
组态王可以读取VW0中的数据,能否组态王处理此数据,得到7.23值呢,怎么做?还是必须要在下位机程序中修改?

另,请问PLC200寄存器和组态王寄存器是如何对应的呀?VW应该是字节,VW0对应组态王的V0,那么VW1不应该对应V4吗,但貌似VW1对应的还是V1,还请指教~

网友A:
组态王里面可以进行数据运算的,没连过西门子,但连过欧姆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组态王里面可以进行数据运算的,没连过西门子,但连过欧姆龙的

能具体说一下怎么进行运算的吗?刚接触,不知道怎么弄。
比如我现在读取寄存器V0中数据为11568,想用这个数据除以1600,然后显示7.23,在哪边做这个处理啊?
谢谢~

网友A:
组态王的脚本和C语言一样,如果你会一点C语言的话,应该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组态王的脚本和C语言一样,如果你会一点C语言的话,应该很简单

谢谢~
用下位机处理的,算是解决了~

网友:
不管什么方法,解决就好,我只用过一次组态王,不怎么喜欢用

网友B:
组态王变量可以比例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组态王变量可以比例转换!

在哪做比例转换呢?命令语言?我用的PLC下位机做的比例转换。。。

网友:
EM231有量程拨动开关 你用的 4-20MA  选0-20MA的那个量程   默认 0-20MA 对应 0-32000
那个在程序里线性转下就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哪做比例转换呢?命令语言?我用的PLC下位机做的比例转换。。。 ...

那就更简单了,在组态软件的变量下面不是有个数据类型吗,如果是带小数的,就用浮点类型,看看组态王的帮助吧,一点不看肯定是用不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