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PS模块 的阻抗控制问题

楼主(2013-01-05):
大家好,最近研究reb3571 GPS
我看到天线部分需要做阻抗控制,关于阻抗控制我也百度了,但是不太明白,能不能有人给个具体的做法。
就是在pcb中具体的做法。毕竟我也不知道 那些参数如何计算,
下面是手册中的应用电路

楼主:
也就是说 我应该怎么走线 加什么器件  或者  有没有什么简单的计算办法

网友:
50ohm,如果不知道匹配照手册推荐电路,推荐pcb layout,一般八九不离十。如果会用smith图计算。用失网确认结果。

网友:
计算50欧姆阻抗,或者让PCB厂家做阻抗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