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LM2576-5可以并起来使用吗?

楼主(2013-01-05):
我想用两个LM2576-5可以并起来使用组成5V/6A的电源不知可以不?

网友:
先了解下均流,做不好会麻烦的,有可能的话吧负载分开

网友:
应该不可以。建议负载分区供电

楼主:
哦,谢谢!那用什么类似于LM2576的元件可以达到6A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谢谢!那用什么类似于LM2576的元件可以达到6A的?

上ti啊~~凌特啊~~美信啊~~这样的网站,找外置MOS管的DCDC芯片,就能看见了,不过呢,能把负载分开还是分开的好,6A的话,电感不好买的哦。。得是扁铜或者多股并绕的才行呢。。

网友:
楼主看看我的电源板设计。要求不高的话,应该可以的。

楼主:
车载产品上用的

网友:
如果只是简单并联起来肯定不行,需要增加均流控制电路,可以考虑采用简单的主从均流法,简单的说就是在两路输出上增加电流采样电阻,主支路工作于电压源方式;从支路工作于电流源模式,跟踪主模块的电流输出,保持和主模块相同的电流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