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的波形显示,这块是怎么做的?

楼主(2013-01-05):
        有没有人能够提供一个大概的思路?显示完一屏之后,需要把原来的像素点还原,这样才能显示下一屏数据,我是线接收300个数据,之后处理显示,然后再接收,在处理,结果屏幕一直在闪,大家给些建议。顺便说一下,我现在的设计是AD9288+SDRAM+FPGA+STM32来做的,有兴趣的朋友,大家一起进步,谢谢!

网友A:
用双显示buff嘛

楼主:
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你说的双显示BUFF,记录下当前显示的这一屏数据,然后再下次显示数据显示之前,覆盖之前的一屏数据,依次循环,对吗?

网友:
请参考我的 iboard 电子学堂啊

楼主:
我现在的问题是,我不知道我拿到的数据应该怎么处理?FPGA不断通过串口给STM32发送数据,STM32 应把这些数据在什么时间,以什么样的方式达到屏上去。欢迎拍砖

网友:
双buff应该是一屏在显示,另一屏后台准备数据,完后交换

楼主:
buff的大小,有没有讲究?

网友:
我的做法是首次先绘背景图,包括标尺,刻度。
每次绘图前把所绘点的坐标与像素保存(背景的),然后在该点绘图(如LZ的绿色),然后显示。
再次绘图先把保存的像素放回原来的位置,再保存新地方的像素,绘绿点。

网友:
可以试试删一根线,画一根线,覆盖前一根线。

楼主:
AD的转化数据,大家怎么保存?按照什么时间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双显示buff嘛

双Buffer +1

网友:
先用背景色前面画的点(有地址记录)重画(就是擦除),再画新点,不要整屏擦后才重画,是按水平坐标涂个旧点话个新点,最后话坐标

楼主:
谢谢楼上的,能否告诉我你处理AD数据的方式和顺序,就是AD什么时候采,采了放哪里,什么时候在从放的地方取来显示,显示地速度需要怎么做?谢谢,太乱了

网友:
大哥 得有触发吧?
一开始的比如说从波峰开始刷
以后来的 相同位置就应该刷波峰
如果没有触发的话
那显示就是乱的,同一个点上 一会儿波峰 一会儿波谷 不乱才怪哪!

楼主:
回sblpp:大彻大悟啊,可否给个思路?看我想的怎么样?

网友:
楼主   能说下你方案     FPGA 和STM32的分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