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低成本”方法可以产生并维持负40度的低温环境

楼主(2013-01-05):
有什么“低成本”方法可以产生并维持负40度的低温环境,有5立方厘米空间就好
传统的半导体制冷片可否?

网友:
用半导体制冷片我试过-20C的,-40C估计使用更多极级联应该可以达到的

网友:
我的-20C的是使用了3级的级联

网友:
干冰,干冰气化时候周围温度可以降低到零下70摄氏度左右。干冰不贵,但是不能持续。

网友:
看来干冰可行,工业上见到液氮有。
如果在冰箱内再用半导体制冷片级连如何

网友:
低成本很有挑战性

网友:
恐怕只能上制冷片了,级联。说不定得像金字塔那样堆起来,不然热端不得着了?~~成本估计也不小。。
用压缩机搞的话。。一般人很难玩得转的。。而且也不便宜,怎么看也不像是玩电子的人适合搞的东西。。
干冰偶尔用一下还凑合,但怎么控制温度是个问题……
买现成的的话,可以上淘宝搜搜“低温箱”、“超低温箱”、“低温试验箱”,写的可以达到-40度,具体怎样不知道,没用过,两三千块钱吧,长得跟冰柜差不多。。容量挺大的。。

网友:
买个低温冰箱要5k

网友:
三片TEC级联,必然可以,我们经常用,曾经还上过水冷,不过后来水冷块腐蚀就还是改回风冷了

楼主:
5立方厘米的空间,打算铝或者铜做个盒子(有盖子),4个面分别放TEC(3级)外加电脑用的CPU散热座(含风扇)
盒子顶和底面放石棉。。。。。
另 TEC用电脑用的CPU散热座风冷够吗

网友:
去佳木斯就好了

网友:
去西伯利亚。

网友:
石棉还敢用?

网友:
楼主要搞冷冻CCD呀?

半导体制冷片级联估计行,但可能得第一层一片第二层两片第三层四片这么来...还有得水冷

网友:
如果需要低温的东东本身发热很小,那做好绝热才是关键.

网友:
我觉得不要搞4面TEC, 弄一面, 其它几面把绝热弄好, 可能更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