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性电压源or开关电压源,这是个问题

楼主(2013-01-05):
最近拆了好几台国际知名品牌的电源,貌似都是用开关电源来做的。超大变压器看来已经过时了,春风啥时候与时俱进一下?

网友:
需求不同

开关电源最早诞生是因为NASA希望能提高电源功率密度
而现在的仪器仪表等精密场合电源均为线性电源是取其纹波小 精度高的优点

网友:
确实是需求不同,在最开始的版本春风就说这两个不同,然后做的线性电源

网友:
仪器设备还是用线性电源好。
耐驮,结实。电性能指标好很多。

网友:
不要用开关电源,这是测试用,不是消费类产品,不需要小,只需要纹波小,精度高

网友:
要看你对输出功率及纹波的具体要求而选取了

网友:
开关电源很容易自保护,在一定场合下会流泪的。

网友:
体积重量功率因数的因素选择造成的

网友:
各有不同目标吧,如果要自己的仪表比别人体积小,如何? 如果要便携式,应该也不会选线性电源。大功率更不用说了,百瓦以上的线性电源看到我都能吓一跳,纹波方面,不影响精度就行,85%工业用的东西都能容忍开关电源的纹波吧。

线性电源,日常接触的高分辨率的,和中高端音响

网友(2013-03-24):
体积小是频率照成的,LC体积会随频率在一定范围内成反比。开关电源是通过直接电网电压不可控滤波,然后高频逆变在通过高频变压器传递到低压侧,在输出的。开关电源总是存在严重的射频干扰问题,这对于用作数控电源是不利的。而线性电源则是通过工频变压器先变压,再通过不可控整流得到一个初略的直流,在通过电路中串接的调整管把多余的电压分压掉,那么就会存在调整管会承受很大的耗散功率。所以一般线性电源功率做不大。但是线性电源没有射频干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