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103K3用iar产生的代码太大,除了换芯片求、求别的解法

楼主(2013-01-05):
程序差显示和按键操作没写flash就不够了,
STM8s103K3用iar产生的代码太大,除了换芯片求、求别的解法

网友A:
改写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写程序

查看了一下 iar 输出的message  ,stm8 的库真不是一般的肥大

stm8s_flash.c

IAR C/C++ Compiler V1.30.1.20036 [Evaluation] for STM8
   Copyright 2010-2011 IAR Systems AB.

1 011 bytes of CODE  memory
    95 bytes of CONST memory

stm8s_clk.c

   IAR C/C++ Compiler V1.30.1.20036 [Evaluation] for STM8
   Copyright 2010-2011 IAR Systems AB.

1 231 bytes of CODE  memory
   105 bytes of CONST memory

网友:
改写代码或者调整编译器设置

看看没有调用的函数有没有连接?

看看有没有多出调用相同的代码,写成函数来节省空间?

网友:
去掉库,直接操作寄存器。可以节省很多空间。

网友B:
去掉库,最多估计可以节省1K的空间吧!几百字节肯定没问题!才8K的FLASH就不要用库了。寄存器不是很爽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掉库,最多估计可以节省1K的空间吧!几百字节肯定没问题!才8K的FLASH就不要用库了。寄存器不是很爽嘛 ...

明天再把报告贴上
先睡觉啦

网友:
    开发单片机程序就是这样,很有必要自己用宏定义自己用的库。
    ST的库,即使只设置一个寄存器的值,也要写成一个函数。ST的库,干这种脱裤子放屁的事,多了去了。

网友:
stm8和stm32开发思想是不一样的。我之前学库的时候也是经常爆rom。

后面就自己总结整理各个外设的驱动代码,程序都用自己写的库,完全轻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