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刀沾上的不干胶有办法去除吗?

楼主(2013-01-05):
最近经常用亚克力铣刀去切割abs板(需切透),abs板是用双面胶固定在台面上的,于是问题来了:

1、如果下刀稍浅(0.05mm),就会造成abs板切不干净,边缘会有薄得像纸一样的abs板残留,要用勾刀修正,很费事;

2、如果下刀稍深(0.05mm),就会切到固定用的双面胶,糊在刀上,虽然看上去没事,但总觉得会造成断刀或其他隐患

各位有啥好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吗?还是干脆不管他,就这么切?

----------------------------------------------

感谢各位热心出主意,经过试验,发现风油精效果最好,但是有味道,个人DIY可以用,如果是商业产品还是不用好,试想客户拿到你的产品一股风油精的味道。。。。。。。。。。。。。。。。。。。

医用酒精和无水酒精都试了,虽然没风油精效果好(应该是效果比风油精差得远),但多花点时间也能比较彻底的去掉不干胶,而且没残留异味,做商用这样弄可以。

另外,有没有什么东西能事先涂在铣刀上,一开始就把不干胶粘刀的隐患去除呢?希望各位高人继续讨论出主意!

网友:
使用压板固定最好。

网友:
300度烧应当烧成碳

网友:
不能用火烧!退火了就玩完儿了~~热风枪吹还勉强。。
铣刀或钻头上黏上塑料或胶的时候,我一般都是找块破木头往上钻两下,黏在上面的东西就掉了,刨花板、密度板什么的效果很好,但是别用落叶松。。那玩意会渗出松脂。。粘的更惨。。
或者,你把铣刀泡进油里面,或者WD40,酒精,洗板水,都行,胶的话肯定能干掉。。

网友:
用洗版水或风油精、白花油、红花油都能擦掉

网友:
酒精最好了

网友:
电子除锈剂
或者
电子清洗剂
这两个都试过,效果杠杠的

网友:
前些日子,我用食用油去除不干胶的效果很好。
所以我觉得,在机加工的场合,用机油一定有效果。
楼主试过后,好坏都要来这里报个信。

网友:
酒精之类的溶剂应该都可以

网友:
  去药店买90%酒精很好用的,不过一般都是虚标,条件允许的话化工店的纯乙醇擦不干胶什么的超级好用

网友:
汽油,最好是120号的。

网友:
关注,学习中,暂时还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
家里面都有风油精把 那货对不干胶有奇效 你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