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样将外部函数声明写入头文件呢?

楼主(2013-01-05):
怎样将外部函数声明写入头文件呢?先看看我这个程序,要怎么写才正确呢?
先看看我的程序

怎样才能将外部函数声明写入头文件呢?我写的哪里出错了呢?
请高手解答。。

网友A:
在头文件中可以不用写extern,也可以写。你的问题是工程没有包含delay.c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头文件中可以不用写extern,也可以写。你的问题是工程没有包含delay.c文件

可是我包含了还是一样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是我包含了还是一样呀。。

截个图看看,如果真的包含了,那就把include<delay.h> 换成 include"delay.h"

网友:
source group右键添加delay.c
然后把xtern去掉     把delay.c和. h放进工程文件夹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截个图看看,如果真的包含了,那就把include 换成 include"delay.h"

可以了,我知道怎么弄了,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了,我知道怎么弄了,谢谢!

你知道怎么回事了,如何解决的,分享一下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头文件里提供给外部的函数和变量是否都可以不加extern?

是的,keil默认是extern的不是static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的,keil默认是extern的不是static的

原来一直都以为是static,原来一直都在傻,学习了

网友:
人们都是在错误中进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来一直都以为是static,原来一直都在傻,学习了

其实我说的也有问题,extern和static不是一对反义词,他们有各自的作用
摘自《C语言深度解析》,讲的extern和static
extern关键字解释

static关键字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