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费找高手开发基于CPLD/FPGA的脉冲控制器

楼主(2013-01-05):
  付费找人开发基于CPLD/FPGA的脉冲控制器,上位机为三菱PLC,通过232/485和PLC通信,利用PLC来设定脉冲数,频率,加减速时间,脉冲频率最高1M,用来控制伺服/步进。有意站内短信联系!望站长通过,谢谢!

网友:
控制几路呢

楼主:
最低要求1路,最好是两路。。。

楼主:
请有兴趣合作的朋友站内留联系方式,谢谢!

楼主:
有几个朋友给我发了短信,可惜我还没有回短信的权限,希望有意联系的,请于站内短信留联系方式,拜托了!

网友:
三菱的PLC,小型机一般自带2路高速200K的脉冲,3U有3轴的,如果想要更多轴的,得选用Q系列模块,可以组合到16轴以上

网友:
自己也不留联系方式,一点诚意都没有

楼主:
论坛不准留联系方式啊

楼主:
群里的高手呢,等待中。。。。。。

网友A:
嘿嘿,楼主的要求过于笼统,给个技术要求都不说不明白,别人怎么做?
1、上位机光说是三菱PLC,不说明型号FX,Q,A?FX本身只有编程口,无通信口,需要加BD模块,而且最高通信速度19.2K,能满足要求?你这样用这个PLC就只能当做参数设定用,还不如直接人机上设。
2、脉冲控制器光说要1M的频率(光这个要求51也能做,要什么FPGA),是否带加减速控制,是否要S曲线,是否需要编码器接口,是否要做电子凸轮同步

楼主还在自己先把要求想清楚了再来找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嘿嘿,楼主的要求过于笼统,给个技术要求都不说不明白,别人怎么做?  1、上位机光说是三菱PLC,不说明型号F ...

好!

楼主:
具体的工程要求有详细的说明的。

网友:
一般初期没有技术要求的,中后期会增加一堆技术要求

网友:
我现在正在做,用普通单片机即可完成,
我做过三路伺服,直接LPC1114控制
现在有9路伺服,LPC1788控制

楼主:
楼上的有兴趣吗,有的话短信给我个联系方式,QQ号也行。。。。

网友:
LZ为何不直接把要求发上来
并附带报酬

这样办事效率会很高

曾经有网友遇到过找他开发项目的,需求说不清,旁敲侧击一个多小时后,客户来了句
“这个很简单,你应该一上午就可以搞定,200元怎么样?”

楼主:
开发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
能晒一个 技术指标吗?
例如 最高频率, 加减速方式, 插补方式 , 在哪做运动规划, 有 上位机 ...

频率不高,100K左右,线型加减速,固定50mS,有上位机

网友:
你的开发要求是比较高,我之前做的较简单,没什么问题

楼主:
还有一个方案就是成本太高,但是比较简单,也成熟,STM32+MCX314A,MCX314A是专门的运动控制芯片。

网友:
现在我用的:STM32+CPLD,8路1M脉冲,S曲线加减速(可梯形加减速),2路2M编码器输入(可差分输入)。也是用于伺服驱动的,所以基本上与你要求一样,甚至更高。

楼主:
楼上的兄弟能否给出联系方式?

楼主:
就要他的发脉冲功能,还能闭环,还是成熟方案,找人开发必须要有这方面的经验

楼主:
21,23楼的兄弟是否能短信告知下联系方式,谢谢了

楼主:
有能力的兄弟们来看看吧。。。

楼主(2013-03-20):
现在计划用STM32+PCD4600(运行控制器)+PCS1110(电子凸轮控制器)+单独开发4倍频电路和编码器各种转换新号新路,这样成本不算高,性能也能满足了。

网友:
单个MCU来做不行吗?

楼主:
兄弟们,有兴趣的联系我啊!

网友:
没人做的话我好像可以做,以前做过个产品包含这些功能。ARM7+CPLD,不提供源程序。

楼主:
楼上的给联系方式啊,谢谢

楼主(2014-02-28):
一年之后再次顶起来,有意者请站内联系!

网友:
呵呵,看来你找的很辛苦嘛

网友C:
联系了这么多人, 都没做出来, 还是 根本开不出价格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联系了这么多人, 都没做出来, 还是 根本开不出价格呀?

   以前技术要点没确认好,都估计过高做不下来,现在技术简化很多再还是做!

网友D:
还没做出来啊,都一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没做出来啊,都一年了。

    开始要做了!

楼主(2014-05-16):
把最近整理的要求发上来,有意的看看。

网友:
阅过,功能说明比较明确,要是全部能做完和稳定,还是要点功力和时间的~

楼主:
每天来给自己支持一下,让更多的人看到!

网友:
价格和性能,,,只能找电平衡,,
永宏的 FBS 有带4路 20kHz 伺服输出脉冲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每天来给自己支持一下,让更多的人看到!

我有做两款运动控制卡 一块基于A8+fpga的嵌入式运动控制器,另外一块是基于PCI的运动控制卡,功能跟你说的大同小异!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有做两款运动控制卡 一块基于A8+fpga的嵌入式运动控制器,另外一块是基于PCI的运动控制卡,功能跟你说 ...

   我的还没运动控制器那么高级,只是简单的发脉冲,也不需要插补,但要具有通讯功能,要能独立使用,据我所知一般的运控控制卡没这个功能.

网友F:
对于你的需求,如果追求开发周期的话,用STM32+PCD4521(或者你选的PCD4600)都可以完成对应功能,编码器接口及凸轮功能通信(modbus)均可以很快在stm32实现;如果追求低本与灵活性,用STC单片机+CPLD即可实现,编码器凸轮脉冲发生等一颗EMP1270即可实现,单片机实现modbus通信及通过配置功能寄存器来和CPLD交互。你这个东西和运动控制卡还是不一样的,因为不需要空间插补和前瞻控制等专用功能,但你这功能也不少,说白了就是一个集成了诸多定制功能的脉冲发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对于你的需求,如果追求开发周期的话,用STM32+PCD4521(或者你选的PCD4600)都可以完成对应功能,编码器接口 ...

   功能是不少,但也要评估看看是些什么功能,有没有难度,是不, 对要求细节熟悉的请联络: QQ290353875

网友:
楼主你这效率,都一年了。。直接plc + 高速模块 不就完了

网友:
具体要求?价格?

网友:
LZ哪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