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ny13 用CTC输出100Hz 不准确

楼主(2013-01-05):
写了几行代码  设置了一下寄存器要输出个100Hz的 方波

用CTC方式
DDRB=0XFF;
TCCR0A=0X42;
TCCR0B=0X03;
OCR0A=374;

内部4.8M  64分频 按公式算出来是100HZ  测出来是280多Hz。请问为什么。?

网友A:
能把程序贴出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把程序贴出来吗

#include <tiny13.h>

void main(void)
{

CLKPR=0x80;
CLKPR=0x00;
#ifdef _OPTIMIZE_SIZE_
#pragma optsize+
#endif

PORTB=0x00;
DDRB=0x00;

TCCR0A=0x00;
TCCR0B=0x00;
TCNT0=0x00;
OCR0A=0x00;
OCR0B=0x00;

GIMSK=0x00;
MCUCR=0x00;

TIMSK0=0x00;

ACSR=0x80;
ADCSRB=0x00;

DDRB=0XFF;
TCCR0A=0X42;
TCCR0B=0X03;
OCR0A=374;
while (1)
      {

      };
}

网友:
在CTC 模式(WGM01:0 = 2) 适用于产生占空比为1:1的方波。通过改变分频系数N和OCR0的值改变频率,其频率计算公式为:
    fOC0= fclk/(2*N*(1+OCR0))
范例程序:
/*///////////////////////////////////////////////
/////////定时器TO的使用例程——CTC模式///////////
//作者:宝山
//时间:2008.06.02
//编译环境:ICCV7 for AVR
//晶体: 11.0592Mhz
///////////////////////////////////////////////*/
#include <iom16v.h>
#include <macros.h>
void port_init(void)
{
PORTA = 0x00;
DDRA  = 0x00;
PORTB = 0x00;
DDRB  = 0x08; //PB3为PWM输出
PORTC = 0x00; //m103 output only
DDRC  = 0x00;
PORTD = 0x00;
DDRD  = 0x00;
}
void timer0_init(void)
{
TCCR0 = 0x00; //stop
TCNT0 = 0x01; // TCNT0要小于OCR0
OCR0  = 0x14;  //改变此值可改变频率
TCCR0 = 0x1C; //设置为CTC模式,匹配时OC0取反,分频系数256

// 频率计算公式:fOCn= fclk/(2*N*(1+OCRN))
// N=256,OCR0=0x14=20
// fOC0=11059200/(2*256*(1+20))=1.028KHz
// 在PB3管脚输出占空比为1:1,频率为1.028KHz的方波信号
// 通过改变分频系数N和OCR0的值改变频率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timer0_comp_isr:iv_TIM0_COMP
void timer0_comp_isr(void)
{
//compare occured TCNT0=OCR0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timer0_ovf_isr:iv_TIM0_OVF
void timer0_ovf_isr(void)

TCNT0 = 0x01; //reload counter value
}
void init_devices(void)
{
CLI(); //disable all interrupts
port_init();
timer0_init();
MCUCR = 0x00;
GICR  = 0x00;
TIMSK = 0x03; //timer interrupt sources
SEI(); //re-enable interrupts
//all peripherals are now initialized

void main(void)
{
init_devices();
while(1);
}
完整程序文件:

网友:
请参考连接http://www.52ea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30
重点看 OCR0A=374;

网友B:
楼上把 374 放入 OCR0A 可能要使用点劲,不然放不入。

网友C:
表示 TINY 内部是 RC 振荡器,这个本身就不太准了

想要准的话,需要用 OSCCAL 寄存器进行时钟微调,

当然这个过程中需要更准一级的时间基准,例如晶振,例如串口波特率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表示 TINY 内部是 RC 振荡器,这个本身就不太准了

想要准的话,需要用 OSCCAL 寄存器进行时钟微调,

酱油的飘过!其实rc也还行,就看要求是啥,其实楼主没说差多少,是不是可以认为99.9hz也是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酱油的飘过!其实rc也还行,就看要求是啥,其实楼主没说差多少,是不是可以认为99.9hz也是不准? ...

谢谢提醒,刚用CTC都有点犯傻了,下午才意识到TINY13  的TO 是8位不是16位,我写OCR0A=374  超255   应该是溢出了。。改用内部128KHZ.8分频,算出来OCR0A=79。用示波器量实际90Hz,少了10Hz  ,这应该是内部RC的误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表示 TINY 内部是 RC 振荡器,这个本身就不太准了

想要准的话,需要用 OSCCAL 寄存器进行时钟微调,

请问如何微调,没试过呢  我开内部RC 128Khz   CTC 算出来配置好寄存器 理论100Hz  实测90Hz。 应该是RC振荡器的误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把 374 放入 OCR0A 可能要使用点劲,不然放不入。

点劲?  我写OCRA=374  超255了。。T/C0 是8位寄存器,我没注意到,重新配置了分频就好了。虽然有误差但好很多,不会像一开始那样出来个288Hz  ,现在出来90Hz,差10Hz应该是误差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如何微调,没试过呢  我开内部RC 128Khz   CTC 算出来配置好寄存器 理论100Hz  实测90Hz。 应该是RC ...

OSCCAL就是一个寄存器,程序里可读可写。这个寄存器写入的值越高,RC震荡的就越快,见下表:

实际校准的时候,需要外部输入一系列标准时钟(例如1kHz方波),单片机去测量方波周期与自身机器周期关系,
借此判定当前RC震荡是否为准确值,不准确了再调整OSCCAL再测,直到准确为止。

楼主:
引用 网友C:
OSCCAL就是一个寄存器,程序里可读可写。这个寄存器写入的值越高,RC震荡的就越快,见下表:

嗯。谢谢。我能否也用这个方法呢。OSCCAL 写数据,然后看我OCR0A 是否已经由90Hz往100Hz靠,通过不停试去确认最后OSCCAL用大多。。。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谢谢。我能否也用这个方法呢。OSCCAL 写数据,然后看我OCR0A 是否已经由90Hz往100Hz靠,通过不停试去 ...

一次实验可以的,但是RC的振荡频率随温度会变(比如冬天调好的程序,夏天跑的速度就不一样了)。

总是手动调节会比较不爽啊。附上 ATMEL 官网的RC校准资料,希望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次实验可以的,但是RC的振荡频率随温度会变(比如冬天调好的程序,夏天跑的速度就不一样了)。

总是手 ...

嗯啊,谢谢,这星期试试。

网友:
374,写到OCR0是118,实际出来应该约为317.8Hz,测到288,约为90.2%,调整一下OSCCAL的值,可以到1%以内的误差,当然环境温度变了也会有一定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