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MCC18编译器的最新版 支持PIC18F45K20即可

楼主(2013-01-05):
大家谁有MCC18最新的编译器呀,最近使用PIC18F45K20, V3.39版的,找不到P18F45K20.LIB这个文件,无法编译。

之前用MCC18,V3.0版的,结果不支持PIC24K20,然手换V3.39

现在V3.39没pic18f45k20的................................

网友A:
Do yourself a huge favor, forget about C18: it is a piece of shit.

It is so bad that Microsoft completely abandoned it when they moved to X8.

There is no future in C18. Move onto something else, anything is better than C18.

楼主:
引用 网友A:
Do yourself a huge favor, forget about C18: it is a piece of shit.

It is so bad that Microsoft comp ...

英文

楼主:
V3.39支持,原来是我没找到!搞定,谢谢大家!

网友(2013-06-24):
请问楼主,V3.39支持PIC18F67K20 或 PIC18F66K20么?

网友:
去官网下个XC8就可以了!

网友(2013-09-06):
引用 楼主:
V3.39支持,原来是我没找到!搞定,谢谢大家!

楼主,可否将您的编译器上传,我想编译PIC18F46K22,可是我用的是V3.34的,没有lkr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