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9S51直接用MAX232烧写,怎么不行?

楼主(2013-01-05):
这是什么原因???
这是文档,期刊还一这样的文章 。

网友:
怎么可能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stc。

89s是可以用RS232下載的
请参考
http://mahdi0828.blogspot.tw/2008/05/mahdis-programmer-v10.html

网友:
内部引导程序不是跟STC一样的

网友:
你用什么下载,STCISP吗?

网友:
不支持这种下载方式

网友:
AT89S51不是用串口下载的吧

网友:
没见过这么用的,你随便在网上搜搜都会看到一堆正确的方式

网友C:
你用的啥软件下载? 我记得要有一个叫PONNY2000的软件

网友D:
买个AT单片机下载器,十几块钱,也不贵啊

网友:
记号,等高手解答。

以前我也用这个电路试过,没成功。后来找了个并口的电路,可以烧写。

网友:
樓主所用的 Com 阜是不是用 USB-RS232?

网友:
STC的单片机才能直接烧的,ATmel的要有转换器

网友E:
AT的ISP通讯类似SPI,只有串口数据是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AT的ISP通讯类似SPI,只有串口数据是不行的

这个说得不错,就是SPI。好像串口也有类似的功能。 但是网上很多这样的资料,还有做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个AT单片机下载器,十几块钱,也不贵啊

这个真不是钱的问题。主要是搞清楚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89s是可以用RS232下載的
请参考
http://mahdi0828.blogspot.tw/2008/05/mahdis-programmer-v10.html ...

应该能够下载。开始我也以为不能下载 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说得不错,就是SPI。好像串口也有类似的功能。 但是网上很多这样的资料,还有做成的。  ...

串口有MOSI和MISO,但是没有Clock啊,串口是通过预先设定的波特率来代替时钟传输的,所以你只用232的DB9上那3根线搞不出来的。RST也没有哦
再仔细看看资料,大部分都是并口的,串口的这么简单就不是Ateml而是STC了

网友:
一开始用手机,看不清你的图片
现在看了下,你说的应该是用串口产生的SPI时序进行下载。这个与STC的ISP下载有本质区别。
用串口产生SPI时序需要软件生成控制时序,而且需要真串口的硬件配合。最简单的只需要几个电阻、二极管即可。
下面给你个电路图参考下

更具体的请查看   http://lancos.com/siprogsch.html
或者查阅《AVR单片机GCC程序设计》一书。

网友:
用串口实现ISP是可以的,但要有合适的上位机软件才行

网友:
这个我做成过,不过下载的不是S52,是M16

网友F:
AT89S系列的单片机,如果要用RS232的话不能使用USB转串口的,只能用PCI扩展或者主板上自带的串口才能用。

网友:
应该先烧一个bootloader,然后就可以用串口下载了。
具体可以参考Arduion,前面有版本是用FT232转换的,也就是USB转串口。

楼主:
引用 网友F:
AT89S系列的单片机,如果要用RS232的话不能使用USB转串口的,只能用PCI扩展或者主板上自带的串口才能用。 ...

原因是什么???????、

网友:
必须用标准的串口和适合的上位机软件,串口是可以下载的,

现在很多USB转串口都简化成只有发送接收两根线了,所以不行,要全功能的串口,有各种信号的才行,因为ISP最少要三个信号线,最好得4根。

从楼主的图可以看出还少了一根复位信号,所以在下载的时候要人工将单片机处于复位状态。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因是什么???????、

25楼已经解答了

网友:
就算用com口模拟spi也不能说支持uart下载!那是不是可以说stc支持usb下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用的啥软件下载? 我记得要有一个叫PONNY2000的软件

那也是用SPI接口。

网友:
我也看见这篇文章,但没有做实验,也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G:
要7线协议,3线是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要7线协议,3线是不行的

直接使用好像也不行的。

网友:
我可以负责任的说,可以用串口下载AT89S51,现上传原理图和上位机软件。
但这个电路不稳定,下载后需要重新上电。而且,在做的时候,232与单片机之间的连线要尽可能的短。

网友(2013-02-17):
还不如用并口下载线或者usbasp来下载,搞什么串口?
如果真想用串口,那必须是主板上的16C550/8251原生串口控制器的才行,FT232、PL2303这些都是扯淡。这下载方式用的不是串口的RXD/TXD,而是数据流控制信号线的电平变化来模拟AT89S5X的isp信号时序。至于说先在单片机里烧写bootloader的就是没仔细看题了,AT89S51没有bootloader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