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键盘上Z轴对刀 如何提高精度

楼主(2013-01-05):
买的阿莫雕刻机1代   和司机亲自去提的货

这个问题始终没解决

MACH3   Z轴对刀时候    键盘上9上升3下降

想要精确对刀  Z轴升降是按时间长短来控制     轻微一按就是0.3....毫米的量       首饰雕蜡   需要更精确些    例如按一次3或者9   升降0.1毫米的量    不再受按键盘时间长短的影响

不知道调那个数据   在那个菜单下

其他问题都不大了      磨合的也差不多  后面打算逐渐提高进给率  现在的400有些慢

楼主:
上张图   02雕的蜡       精度足够了

实物4.2厘米长

金银首饰铸造之前的蜡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赚钱啦

买回来一直没用   最近才找到点感觉

网友:
设成0.001

网友:
这个,在手动界面里面。可直接设置速度比率的。

楼主:
MACH3控制这块   纯外行   从那里设置都不知道

楼主:
好了    谢谢上面各位大侠

网友B:
不能加装自动对刀功能吗?那省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加装自动对刀功能吗?那省事啊

加工环节的软件设置  小白一只  我还算设计师队伍里动手能力强的

看着对刀块  只能眼红心热手的瑟

网友C:
搞个维宏卡呀。不贵好用,有点动选项最低是0.01mm?专业的就是专业。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搞个维宏卡呀。不贵好用,有点动选项最低是0.01mm?专业的就是专业。呵呵

先谢谢     我去某宝买一个

维宏卡   可以和01配套使用不    另外控制软件用维宏?

小白   啥都不懂  摸索着进行

网友D:
在mach3界面按tab键,在右边新出现的界面把比例调整成比如10%,然后按住shift+上下键为全速,只按上下键为10%的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mach3界面按tab键,在右边新出现的界面把比例调整成比如10%,然后按住shift+上下键为全速,只按上下键为1 ...

谢谢  这个回复  帮大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谢谢     我去某宝买一个

维宏卡   可以和01配套使用不    另外控制软件用维宏?

可以配套,自己做一个15针到25针的并口准换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谢谢     我去某宝买一个

维宏卡   可以和01配套使用不    另外控制软件用维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