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关于nrf401的

楼主(2013-01-05):
像nrf401这样可以和串口直连的芯片低价位替代产品有什么,不需要双工,单工也可以

网友A:
2.4G 模块很多。国内的博通,还有几家,台湾也很多,加尔发,价钱很好,但距离可能差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G 模块很多。国内的博通,还有几家,台湾也很多,加尔发,价钱很好,但距离可能差点。 ...

先表示一下感谢。是近距离应用,单向传输的项目,速度也不快。所以都无所谓了,力求最简单,具体到型号,那种用起来最舒服?

网友A:
你做产品还是自己研究,可以在网上找到卖无线模块的。深圳挺多方案公司都有卖。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G 模块很多。国内的博通,还有几家,台湾也很多,加尔发,价钱很好,但距离可能差点。 ...

另外,433的能直连串口的芯片,除了nrf401以外,还有的选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做产品还是自己研究,可以在网上找到卖无线模块的。深圳挺多方案公司都有卖。 ...

不打算用模块,直接用芯片,有什么典型的型号么,他们的信息实在是不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