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装这个ATMEL studio 6.搞到零晨1点多还没搞好请各位过来...

楼主(2013-01-06):
我的电脑是联想笔记本,使用windows7 64位系统,开始我装了ATMEL studio 6.,可以正常安装和打开,后来我把它给卸了再重装就出来问题了!
问题如下:
打开程序安装时发现很多东西没有,但我把安装程序拷到其它电脑上安装是正常的!

安装过程提示这个:

楼主:
现在还没有搞定,不知道是缺少了什么文件!请各位帮忙看一下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还没有搞定,不知道是缺少了什么文件!请各位帮忙看一下啊

是否使用的是自己的名字的帐号进入的。要用administrator。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使用的是自己的名字的帐号进入的。要用administrator。

已经是管理员身份进入的了!
原来打开安装程序是显示有一大堆东西要安装的,目前 只显示有一个要安装!

网友A:
个人认为是卸载不干净的原因。到注册表里,把所有相关的东西都删除干干净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认为是卸载不干净的原因。到注册表里,把所有相关的东西都删除干干净净。 ...

刚才我按你的意思把所有组件全部卸了!然后重装!现在已OK! 非常感谢!

有一个问题由于我使用的仿真器是JTAGICE3,提示我的连接有问题!不知这个仿真器与之前的JTAGICE仿真器输出引线排序一样!

网友B:
楼主准备使用ATMEL的  CORTEX-M4?

网友:
安装时杀毒软件、XX卫士都要关掉,上次我是装到一半不跑了,最后也不知道咔嚓掉啥软件又接着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准备使用ATMEL的  CORTEX-M4?

我还是菜菜啊!想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