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了解地磅行业啊? 包括作弊与反作弊

楼主(2013-01-06):
我们这里卖粮食的怀疑收购商的地磅有问题   该怎么办呢?   网上的地磅防止作弊器好用吗

网友:
首先找一个准的地磅,把你要过磅的车或者粮食称过后,再到此处称看有无差别,百分百确定你怀疑的地磅有问题 ,再给他曝光(过程中最好摄像记录好,保留证据)可以把曝光内容给相关部门或媒体
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
支持二楼的说法。

既然是作弊,他就肯定不会让你看到的。只有比较数据才知道。

网友A:
很好办, 找几个人,称一下这几个人的重量. 当车辆过地磅的时候读数是N, 你们几个人都站上去,读数此时应该是N+你们的重量. 如果不是量程特别大的地磅, 此方法有效.

网友:
          VCC
     ----------------
货物   |   |
         |   |                                    ---------------------------
         |   |      作弊测量的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                          |------------------OUT
         |   |      你测量的采样重物----- | -                        |
采样   |   |                                    |                          |
重物   |   |                                    ---------------------------
     --------------
       GND

要注意,作弊的不是线性的

要达到一定重量才会作弊

网友:
现在作弊,好多都带遥控了,看主宰客的,不按遥控是准确的。

网友:
地磅作弊很正常 如果商家利润少了  地磅马上就不准了   同样求答案

网友B:
数码之家有人发过关于地磅作弊器的拆解图片,很小,很隐蔽,带遥控,他们也是看情况作弊。

那个遥控器是PT2262方案的。

楼主:
都是测量汽车的  把车开上去    一般几万斤的东西给你差几百斤一千斤根本发现不了的  遥控的怎么能解决(防止它作弊  简便易行  低成本的方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好办, 找几个人,称一下这几个人的重量. 当车辆过地磅的时候读数是N, 你们几个人都站上去,读数此时应该是N ...

重量大   几十吨的    遥控的应该怎么发现它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码之家有人发过关于地磅作弊器的拆解图片,很小,很隐蔽,带遥控,他们也是看情况作弊。

那个遥控器是PT ...

这么低成本!  能弄点低成本的方法干扰它吗?   比如现在的价格  如果作弊少了250kg  就400多RMB    什么都够了啊

网友C:
认识过一个专门搞这个的,后来被抓了,找人弄出来后再没干了。
就是一个普通的315遥控器4个通道控制4个电阻的导通来影响称重数据。

网友:
简单点说,就是遥控器,控制一个继电器,这个继电器,控制一个电阻,

这个电阻,是并在 正常称的电桥中的

网友:
给个链接看看吧: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441690&page=1

网友:
弄个无线电干扰器,什么常用频率都弄上

网友D:
最常见的遥控是2622,如果知道发射频率(433或315),你用个同频率的遥控,在称量的时候按发射,就能干扰对方了,因为FSK的接收电路极易受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常见的遥控是2622,如果知道发射频率(433或315),你用个同频率的遥控,在称量的时候按发射,就能干扰对 ...

多远距离才能有效呢?     哪里有大功率的433 或者315MHZ卖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么低成本!  能弄点低成本的方法干扰它吗?   比如现在的价格  如果作弊少了250kg  就400多RMB    什么 ...

简单的办法是复称,多找几个称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的办法是复称,多找几个称试试。

几十吨  还要开着车到处跑啊     最好如果能监控到遥控信号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几十吨  还要开着车到处跑啊     最好如果能监控到遥控信号就好了

不清楚你的实际情况。如果是去送货,自己先找个地磅称一下,记下重量,前提是要这个地磅精确。如果发现收货人重量不对,半开玩笑说:兄弟,你给我少了多少多少吧?他一听心里有数,下次也不会这样做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认识过一个专门搞这个的,后来被抓了,找人弄出来后再没干了。
就是一个普通的315遥控器4个通道控制4个电阻 ...

以前毕业的时候,就认识一帮专门做赌具的。水平差的就做简单点的,水平高的就TMD做的赌具跟电影里的高级货差不多啊

网友D:
就是用一般的遥控手柄(比如电动车遥控电动门用的)就行了。你按发射时,对方也按的话,对方的无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清楚你的实际情况。如果是去送货,自己先找个地磅称一下,记下重量,前提是要这个地磅精确。如果发现收 ...

哦   看来只能这样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用一般的遥控手柄(比如电动车遥控电动门用的)就行了。你按发射时,对方也按的话,对方的无效 ...

哦  就是干扰他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认识过一个专门搞这个的,后来被抓了,找人弄出来后再没干了。
就是一个普通的315遥控器4个通道控制4个电阻 ...

真是这么神奇?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以前毕业的时候,就认识一帮专门做赌具的。水平差的就做简单点的,水平高的就TMD做的赌具跟电影里的高级 ...

利用X射线什么的?  和赌神一样?

网友:
现再都是做个电路板直接截获传感器传到表头的数据,平时非常准确,一按遥控器就加,有判断空车的逻辑,所以看不出来

网友F:
很简单的电路,拆过一个,PT2262/PT2272,通过小继电器控制几个精密可调电阻,然后并在电桥传感器上,看人来滴。

楼主:
引用 网友F:
很简单的电路,拆过一个,PT2262/PT2272,通过小继电器控制几个精密可调电阻,然后并在电桥传感器上,看人 ...

大侠高人!

网友G:
有的地磅有遥控器随意加减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的地磅有遥控器随意加减

随意  就是想多少就多少?   有什么好的方法能抓到他  通过电子技术层面的

网友:
这个世界太邪恶了,还是自己搞个靠谱的称自己称了再弄吧,防不胜防啊

网友H:
看来要保护粮农权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清楚你的实际情况。如果是去送货,自己先找个地磅称一下,记下重量,前提是要这个地磅精确。如果发现收 ...

有见解,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来要保护粮农权益

是啊
得想想办法   现在这个社会……

网友I:
RDS 监测频谱 或者弄个干扰器

楼主:
引用 网友I:
RDS 监测频谱 或者弄个干扰器

这个东西难度大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东西难度大吗?

监测无线编码实际上就等于偷车贼用的“解码器”。不同场合,同样的东西就有不同用途了。

原理一样的。

网友I:
433M315M 模块有的是,弄个单片机乱发数据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433M315M 模块有的是,弄个单片机乱发数据就行了

明白了  一定弄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I:
433M315M 模块有的是,弄个单片机乱发数据就行了

直接一个315M发射头将data端跟vcc短接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还没试过,不过我在红外上试过干扰遥控器,单纯38khz的红外是无法干扰的,要有数据才能干扰,这个和接收器的增益控制有关,

网友:
这个如果他的遥控器很简单的话是不是可以做一个遥控器,到那里现场打开433,315乱发一堆数据,看显示数据有没有变化,如果有变化了,证明他这东西有鬼,然后找相关部门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