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刚做好的电阻测试仪

楼主(2013-01-06):
上个ID无缘无故被人举报ID封了,新号就重新开始奋斗吧!坛子里游荡了一年多了,学到很多东西,多谢大家!
刚刚完成的电阻测试仪,啥也不说,先上图片

附一个自己做的时候测试的数据记录表,精度还可以

网友A:
支持下,这个好像我以前也做过

手动搭的板,用16位AD, 当初用来检测传感器桥臂上的四个电阻,精度比你这个高多了.为了减小误差,用来接触电阻的夹器也是镀金的

当年年轻,在公司做的东西,程序,图纸我竟然一个都没自己保存一下.很潇洒的辞职了

看了下,你用STC 自带的AD,,,,,不知道你测过没有,精度有多少呢,我试过的,基本上要偏20mV 左右.你实际测一下看有多少,这个严重影响精度啊

网友B:
顶一个,都是牛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下,这个好像我以前也做过

手动搭的板,用16位AD, 当初用来检测传感器桥臂上的四个电阻,精度比你这个 ...

你的配置更豪华啊,16位AD,镀金的夹子
我这个和你的比那是大巫见小巫了,我才10位AD,还是继电器切换,普通鳄鱼夹,不过精度还可以,一多半精度能控制在1%以内

网友C:
原理及PCB有没有PDF,JPG,或PROTEL的,附件的格式打不开,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理及PCB有没有PDF,JPG,或PROTEL的,附件的格式打不开,谢谢

转成PDF了,你下载来看看

网友:
不错,这个要帮顶一下

网友(2013-04-05):
那个头文件发一个:"STC12C5A60S2.H"

网友:
引用 网友B:
顶一个,都是牛人

你的头像是8位半的校准神器?FLUKE 4800?

网友:
支持下,不错!!建议楼主在完善下,改成自动量程

网友:
呵呵 还挺不错的 顶一个

网友:
支持原创共享!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用的芯片的型号?

STC12C5A60S2

网友:
线性太差了

网友:
mark,有时间也做一个。

网友:
有pdf图纸吗?

网友(2014-01-20):
处理器AD采样的输入电阻是多少?测M级别电阻的时候没影响吗?好奇怪啊

网友:
不错,用51单片机,stc12c5a60s2,那道经典的小车题我们用的就是这个

网友:
很厉害呀,原来想做来着,是个电子设计大赛的作品

网友:
最近也在做电阻测试仪,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虽然不懂,但是好像很厉害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