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莫淘金的VAPEL3.3v电源改成5v后C10电容炸了,请电源高手看...

楼主(2013-01-06):
前一阵从坛子里买了块3264的点阵板,因为没有合适的电源,所以准备改装之前阿莫淘金的vapel3.3v12a电源,按照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058525帖子里261楼huwuzhao大侠的方法改成了5v,实测输出为5.15v,除了更改那三个电阻一个稳压二极管外就焊了输入输出各两条线,没做其他改动,用了快一个星期了一直比较稳定,昨天晚上写了个简单的时间显示程序,放在电视柜上玩,电视柜台面材质为玻璃,电源裸奔,没外壳,但是中间垫了个芯片托盘,没直接接触,开始还好好的,中间看电视听到啪一声,以为是加湿器响的,看了一圈没发现什么,后来(隔了接近两个小时)给屏调整位置,调整完先插的vapel的电源还没插上单片机的电源就又听到啪一声响,再插上单片机电源屏已经没反应了,用万用表量已经没有输出了。怀疑是电容爆了,检查了一遍也没找到地方,后来LP说她看看,结果就找到了图上这个电容,正面没什么变化,背面的焊点已经黑了,两个脚之间的pcb也有点黑了,用万用表量了下短路,电容上面参数221   1kv SEC,不知道这个sec是什么东西。
想问下懂电源的朋友这个电容是做什么用的,为什么坏了就没有输出了,是否可以直接拆掉,还是必须换上一样的,另如何检查是否有其他地方损坏,免得花十几块钱邮费买一块钱电容回来再发现其他问题,谢谢。

网友A:
好像是说,只要改个电阻就可以了吧,莫老大在那个贴里面说了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说,只要改个电阻就可以了吧,莫老大在那个贴里面说了阿

除了电阻还有个稳压二极管,原来是3.3的换成5.1的,改装应该是没什么问题了,已经稳定输出一个星期了,就是莫名其妙的坏了,不知从何修起

网友B:
和电阻并联,再和二极管串联,可能是开关管CE级的尖峰吸收电路。
如果怀了,必须换上,不然开关管发烫+寿命短。
顺便检查一下另外两个元件和开关管。

网友:
好好检查下吧,可能不止坏个电容

网友C:
这玩意好象高压瓷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好象高压瓷片

是的,1000v的瓷片,容量很小,请问你知道是干什么用的吗

网友:
高压瓷片和电容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东西,用来保护电路的,电压超过额定值会击穿保护电路呗,如果真是高压瓷片上面应该写的是x.xk和电阻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电阻并联,再和二极管串联,可能是开关管CE级的尖峰吸收电路。
如果怀了,必须换上,不然开关管发烫+寿命 ...

好的,谢谢,我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电阻并联,再和二极管串联,可能是开关管CE级的尖峰吸收电路。
如果怀了,必须换上,不然开关管发烫+寿命 ...

检查了一下,二极管和电阻没发现什么问题,开关管三个管脚全部导通了,是不是坏了,这样看来第一次听到的爆炸声应该是电容,失去了电容的保护作用后开关管也很快就发生了第二次爆炸从而导致了没有输出,不知道是不是这么个逻辑,过两天把原件买了换上看看,刚x宝查了一下,一个开关管就6块多,好贵

网友B:
大概是你分析的这样。
开关管本地一般有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概是你分析的这样。
开关管本地一般有售。

谢谢,小县城没有电子市场,只能x宝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检查了一下,二极管和电阻没发现什么问题,开关管三个管脚全部导通了,是不是坏了,这样看来第一次听到的 ...

开关管坏了,那就还有保险丝也烧了
这个电容是开关电源中 MOS管的尖峰吸收电路中的元件,买个换上就可以了,一般是1000V的 通常会用到4700pf或1000pf或 2200pf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开关管坏了,那就还有保险丝也烧了
这个电容是开关电源中 MOS管的尖峰吸收电路中的元件,买个换上 ...

好的,谢谢,明天上班了再量下看看保险丝有没有问题,保险丝是套在热缩管里的,也看不到,还有该怎么确定保险丝的参数呢,要换多大的呢
电容上写的是221 1kv,看样应该是220p的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明天上班了再量下看看保险丝有没有问题,保险丝是套在热缩管里的,也看不到,还有该怎么确定 ...

看电源功率等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电源功率等级

刚才量了下确实有一个保险丝坏了,还好pcb上标了参数,250VC3A,谢谢指导
继续征求意见,看还有没有别的元件坏了,自己实在是一窍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