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6675假货多不?

楼主(2013-01-06):
在淘宝上买的,18一只,买了2只,都不对,程序改了很多次,应该没有问题的。谢谢!

楼主:
上读MAX6675部分程序:
cli();
        A_DC=0;

        PORTB&=~(1<<1);//cs=0,CS=0;
        delay( );

        for(i=0;i<16;i++)//读取转换结果
        {
        PORTB&=~(1<<2);//sck=0,SCK=0;
        delay( );
        PORTB|=(1<<2);//sck=1,SCK=1;
        delay( );
        A_DC=A_DC<<1;   //数据左移
        if(PINB&0x01)A_DC=A_DC|0x0001;

        }

        PORTB&=~(1<<2);//sck=0,SCK=0;
        PORTB|=(1<<1);//cs=1,cs=1; a

        sei();

        A_DC=(A_DC>>3)&0x0fff;
        A_DC=A_DC>>2;
        wendu=A_DC;

楼主:
刚才我在不同的卖家各定了2只,都是20元一只,回来再测试一下,

网友A:
我淘宝买了十个,13.5一片吧~十片用了9片,最开始的时候有一片有问题,可能程序调错了吧,那一片坏掉了,之后的都运行正常~
要链接的话晚上可以发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淘宝买了十个,13.5一片吧~十片用了9片,最开始的时候有一片有问题,可能程序调错了吧,那一片坏掉了,之 ...

要看看,我觉得程序应该没有问题;即使程序有错,芯片也不应该坏呀,谢谢楼上!

网友: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2620171348

刚才看了一下,现在涨到18.5/pcs了

我那时候10片,加税和运费才155,看来价格涨了不少

网友B:
用过 感觉挺好的啊。。。
买过两片 第一次调试的时候因为转接板的原因 没成功

后来调试还是很容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过 感觉挺好的啊。。。
买过两片 第一次调试的时候因为转接板的原因 没成功

楼上,你的代码可以贴出来看看吗,我也感觉应该挺好用的,但就是不成功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你的代码可以贴出来看看吗,我也感觉应该挺好用的,但就是不成功 ...

代码有一次分区的时候全都丢了。。。

你先测一下数据引脚上的数据传输对不对,我的当时遇到一个坏的转接板,数据实际上都没传过去

网友:
淘宝上买的东西很多都不能用,上次我买过一个TM7705差点没有把我气晕

网友C(2013-04-11):
我也是淘宝上买的,用可以,就是感觉波动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淘宝上买的,用可以,就是感觉波动大。

读的间隔时间长点

网友:
时间加长了,也是一样的。

网友:
最少有1度的跳动。我还有一个热敏电阻的就没有跳动,但是不是温度细化。

网友:
用过6675的飘过,没发现什么问题啊

网友:
买过4,5次了,有时候20个,有时候50个,有一次买到过假货,芯片背面的字和老的不一样,读出来的全部是0xff,后来叫卖家换好的给我,可以了,老的东西卖家也叫我不要退还给他了,不然他还要出邮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