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轴加速计轴上的输出是否只与重力加速度有关系?

楼主(2013-01-06):
三轴加速计在物体运动或静止的时候,轴上的输出是否只与重力加速度有关系而与物体其他的加速度没有关系?求解答

网友A:
加速计测量的是所有加速度的总和。如果物体是静止的,就只有重力加速度。如果是运动的,就是各种加速度叠加的结果。

网友B:
加速度计的作用是为了补偿陀螺仪的,这六个数据完成3个偏转角度的测量。

网友:
任何的加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速度计的作用是为了补偿陀螺仪的,这六个数据完成3个偏转角度的测量。

运动中的物体,加速计如何补偿陀螺仪呢?怎么滤去除了重力加速度意外其他的加速度的影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速计测量的是所有加速度的总和。如果物体是静止的,就只有重力加速度。如果是运动的,就是各种加速度叠加 ...

运动的物体有其它加速度的影响,怎样根据三个轴的输出算出物体的姿态呢?

网友:
所以需要陀螺仪,加速度只是拿来做修正用。

网友:
就我知道有两种方法,一时四元数的捷联运算,要用到卡尔曼滤波,比较麻烦;另一个是补偿滤波,好比我们认为陀螺仪积分后95%是可信的,加上加速度计的5%,合起来是总的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