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W30A电调问题

楼主(2013-01-06):
四轴直升机
MWC飞控
HW30A电调
A2212/13T 1000KV电机
上电后电机不转,有“ 123“提示音,看说明书,表示上电正常。
余下没动静了。
自检通不过。
问怎么处理?

网友:
油门反了或者不在最低位。

上电前把遥控油门放到最低,电调上电,如果还进设置模式则在遥控器上调整把油门反向,再重新上电。

楼主:
能详细点吗,给个图解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