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有关进程问题?

楼主(2013-01-06):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ys/types.h>
#include <unistd.h>

int main(void)
{
     pid_t pid;
     int num = 0;

    pid = vfork(); // pid = fork();
     num++;
     printf("num = %d\n", num);
     return 0;
}
输出结果是:
      num = 1;
     num = 1;
     段错误     注:为什么会出现“段错误”,当用pid = fork();不会出现。

网友(2013-04-26):
应该是因为vfork 和父进程公用数据区和堆栈造成的,同时执行同一操作,就会段错误。我试了,没有段错误,但是执行也是不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