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 公换母后 不能烧写程序怎么办?

楼主(2013-01-06):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公头和母头的不同你也注意到了,那还能有什么问题

网友:
还是老老实实检查接线有没有错乱吧 看看线有没有脱落什么的

网友:
说说公头母头的区别吧

网友:
去看看2 3 5的顺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是   它就是烧写不进去程序

公头和母头的顺序不一样呀

网友:
有交叉线和直通线之分

网友:
公头变母头线序就变了 自己看下接线对不对

网友:
公换母,一般2、3要交换一下。

网友:
都可以自己设计开发板了,这个应该很容易查出来吧

网友:
应该是硬件接线不对

网友:
核对一下2,3,5脚,仔细看好。可交换2,3脚再试试。

网友:
万用表万用表万用表万用表

网友:
公头和母头的PCB封装是不一样的,之前我也吃过这个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