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视台播的国标AVS格式节目是隔行编码还是逐行编码?

楼主(2013-01-06):
请问,现在有的电视台播放的国标AVS格式节目(标清),是隔行编码还是逐行编码?

一般它的码率为多大?

画质怎样?

楼主:
不知道AVS现在普及的怎样,在网上搜不到什么关于AVS的内容。

作为视频的国标,为什么没有什么厂商感兴趣呢?

网友A:
新的DVB SOC都已经支持AVS了。新的有线高清机顶盒也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的DVB SOC都已经支持AVS了。新的有线高清机顶盒也支持。

谢谢回复,

不知道有哪些电视频道是AVS格式,实际收看的画质怎样,画质能比过普通的MPEG2编码节目吗?

AVS有线高清的码率大概多少?同比能做到MPEG2的一半吗?

网友A:
上海这边有好几个地面无线频道是AVS的。CCTV-13 706MHz 16QAM AUDIO MP2A VIDEO AVS  V1.425M A83K
楼宇频道 是MPGE2 编码 V1.759M A125K

用HDMI信号线收看,感觉AVS图像更好一些。

网友:
都是标清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海这边有好几个地面无线频道是AVS的。CCTV-13 706MHz 16QAM AUDIO MP2A VIDEO AVS  V1.425M A83K
楼宇频 ...

非常感谢,

      通过你的介绍,在有的无线频道:

      (1)AVS的码率,1.425Mbps, 标清,

       (2)MPGE2 的码率 1.759Mbps 标清,画质应该介于VCD和DVD之间。

      “感觉AVS图像更好一些”

      可以知道, 性能上AVS相对MPEG2没有较大提高,这也是AVS普及慢的原因。

       在有线电视上有没有AVS的应用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

      通过你的介绍,在有的无线频道:

我手头的课本上写的,不知道对不对:

AVS(Audio Video Coding Standard,中国数字音/视频编/解码国家标准)的正式名称是“信息技术 先进音视频编码”(GB/T20090.2),是由我国的“数字音视频编解码技术标准工作组”制定的。

AVS 1.0 包括:

PART 1 系统(广播)
PART 2 视频(高、标清)
PART 3 音频(双声道)
PART 3 音频(5.1声道)
PART 4 一致性测试
PART 5 参考软件
PART 6 数字版权管理
PART 7 移动视频
PART 8 在IP网络中传输AVS
PART 9 AVS文件格式

AVS相比其他标准有如下优点:
(1)性能高,编码效率与H.264相当,两倍于MPEG-2,但算法复杂度明显低于H.264
(2)拥有主要知识产权,专利授权模式简单,费用低
(3)H.264只是一个视频编码标准,而AVS则是一套完整的标准体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手头的课本上写的,不知道对不对:

AVS(Audio Video Coding Standard,中国数字音/视频编/解 ...

谢谢回复,

         以前AVS也想进入安防监控市场,也没听说有应用的,

既然对图像质量要求比较高的电视这块不能用,可是为什么对画质要求相对不高的安防也没什么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