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祥TX-1C静态数码管显示顺序不对

楼主(2013-01-06):
1、编译成功且下载,运行发现:从0-E正常,最后一位显示b,而不是F
2、我把for(num=0;num<16;num++)改成for(num=15;num>0;num--)想实现从F-0的显示。编译成功且下载之后测试没有什么变化还是从0-E-b
郁闷,请教天祥的人得到回复是下载他们程序看看。我在教材的配套光盘中也没有找到对应的程序。所以只好来到万能的坛来找帮助

#include<stc89.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ula=P2^6;                //申明U1锁存器的锁存端
sbit wela=P2^7;                //申明U2锁存器的锁存端
uchar num;
u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void delayms(uint);

#define Self_Define_ISP_Download_Command 0x5D
sfr IAP_CONTR=0xE7;

void Init_Com(void)
{
     TMOD = 0x20;
     SM0=0;
     SM1=1;
         REN=1;
     TH1 = 0xFd;
     TL1 = 0xFd;
     TR1 = 1;
         EA=1;
         ES=1;
}
void main()
{
        Init_Com();
        wela=1;                        //打开U2锁存器
        P0=0xc0;                //送入位选信号
        wela=0;                        //关闭U2锁存器
        while(1)
        {
                for(num=0;num<16;num++)                //16个数循环显示
                {
                        dula=1;                                        //打开U1锁存器
                        P0=table[num];
                        dula=0;
                        delayms(500);
                }
        }
}
void delayms(uint xms)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void UART_Interrupt_Receive(void) interrupt 4
{
        unsigned char k=0;
        unsigned int a,b;
        if(RI==1)
        {
                RI=0;
                k=SBUF;
                if(k==Self_Define_ISP_Download_Command)
                {
                        for(a=1000;a>0;a--)
                                for(b=100;b>0;b--); //延时约1S
                        IAP_CONTR = 0x60;
                }
        }
        else
        {
                TI=0;
        }
}

楼主:
神吧。刚才测试又好了!
但我把for(num=0;num<16;num++)改成for(num=15;num>=0;num--)后只进行一次循环就不在循环了

过了几分钟又开始显示。但不正常,忽闪忽闪

网友:
多测几次

楼主:
估计当num=0时。程序执行不下去了。条件不满足了

楼主:
我增加了num1变量,类型为int。都ok
#include<stc89.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ula=P2^6;                //申明U1锁存器的锁存端
sbit wela=P2^7;                //申明U2锁存器的锁存端
uchar num;
int   num1;
u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void delayms(uint);

#define Self_Define_ISP_Download_Command 0x5D
sfr IAP_CONTR=0xE7;

void Init_Com(void)
{
     TMOD = 0x20;
     SM0=0;
     SM1=1;
         REN=1;
     TH1 = 0xFd;
     TL1 = 0xFd;
     TR1 = 1;
         EA=1;
         ES=1;
}
void main()
{
        Init_Com();
        wela=1;                        //打开U2锁存器,意味着先可以控制那位数码管显示
        P0=0xc0;                //因为为共阴数码管,所以位选0为接通,0xc0=11000000
        wela=0;                        //关闭U2锁存器
        while(1)
        {
                for(num1=15;num1>=0;num1--)                //16个数循环显示
                {
                        dula=1;                                        //打开U1锁存器
                        P0=table[num1];
                        dula=0;
                        delayms(2000);
                }
        }
}
void delayms(uint xms)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void UART_Interrupt_Receive(void) interrupt 4
{
        unsigned char k=0;
        unsigned int a,b;
        if(RI==1)
        {
                RI=0;
                k=SBUF;
                if(k==Self_Define_ISP_Download_Command)
                {
                        for(a=1000;a>0;a--)
                                for(b=100;b>0;b--); //延时约1S
                        IAP_CONTR = 0x60;
                }
        }
        else
        {
                TI=0;
        }